新建厂房的配电

楼主(2008-05-23):
我厂新增一个车间离总电房约三百米,总负荷为200千瓦以内(电动机为主),有20米需穿塑料管从楼面过,其余空中驾线,夏天最高温度45度,三相四线制.请问:每相可选多大平方的铜心线,零线为多少?如果走地沟又如何选多大铜心电缆.希望有专业设计人士告知.谢谢!敬礼!

网友A:
不穿塑料管比较好了不穿塑料管比较好了

网友B:
按经验3*120+1*70

网友C:
楼主,请问你们从总电房到新车间的电压等级是多少啊?你们新车间应该有变电所,如果总电房到新车间变电所电压等级为10kv,那么这个中间选择3×70即可,零线车间变压器引出线就可以拉

网友C:
忘记说明了,我说得是走地沟!地沟一定要避开热源,过路要穿管

网友D:
呵呵,楼主的200千瓦总负荷是常用负荷吗?

建仪楼主用3*185+1*95铜心电缆.

楼主:
            谢谢!总电房到新车间的电压等级是400V

楼主:
谢谢!200千瓦总负荷是常用负荷

楼主:
我们就一个变电所为10kv变为400V供给个车间,

7,8,9月是大修期,其它时间都是满负荷生产

网友E:
建仪楼主用3*185+1*95铜心电缆.

网友F:
用3*100+1*70铜心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D:
约三百米,夏天最高温度45度。---------楼主单位在那里啊,环温挺高的。

网友G:
185的可以了,我按的是最高40度计算的

楼主:
5楼和9楼的意见是最最保险的,10楼意见我有点担心(在这里也谢谢),2楼的120平方和没人提的150平方两者那个更好(即经济又安全),如果两者都有点勉强那就只有选185平方了

网友H:
呵呵  当然是185的最保险  但造价有点高

网友H:
另外  7,8,9月是大修期是温度最高的季节  我看150的比较合适

网友I:
还是保险点好用185

网友J:
2*VLV(3*120+1*50)已足够。为什么供电电缆一定要用铜。按安全载流量铜比铝只高一、二个等级,同样载流量的电缆,价格铜要高于铝3-5倍。

网友K:
建仪用3*185+1*95铜心电缆.

网友L: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李纯绪 X李纯绪
积分:1345
帖子:52注册时间:2006-10-9 9:17:00 18楼 回复时间:2008-5-25 8:58:53 2*VLV(3*120+1*50)已足够。为什么供电电缆一定要用铜。按安全载流量铜比铝只高一、二个等级,同样载流量的电缆,价格铜要高于铝3-5倍
        支持用铝线,只是电线接头要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M:
起码要用3*185+1*125的线.环境温度高的话,电缆的修正糸数要考虑.还有无功也杨考虑.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的200千瓦总负荷是常用负荷吗?

建仪楼主用3*185+1*95铜心电缆.

我也同意这观点,350A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O:
负载以电动机为主,电动机在启动时电流较大,运行后负载表现为感性,功率因数偏低,无功功率增大,对工厂用电浪费严重。可以考虑无功补偿等手段电能质量检测,可以一起交流QQ 1174471

楼主:
谢谢个位厚爱!如果走地沟的话应该选多大?

网友P:
地沟只是温度低些,建仪楼主还是选用3*185+1*95铜心电缆.

网友Q:
我建议你多走几路线比较安全因为车间温度太高

网友R:
用电缆不会有事的,要有保护层的电缆

网友R:
我们的电缆都是走地下的

网友S:
200KW电流有400A,并且是电机(感性负载)建议使用3*185+1*95YVV的凯装铜芯电缆,

网友S:
20米塑料管影响不大,如果是在地沟一定用凯装电缆(防止老鼠啃坏)

网友T:
同意29楼的说法!!

网友U:
如果要保险的话就用3乘240加1乘120就可以了

网友V:
绝对不明智的供电方案:

1)如果用120mm2铜芯线,400A电流/300M长度的线损22KW ,线路电压损失30V,线路成本约12万;5000小时损失电度11万KWH

2)如果用185mm2铜芯线,400A电流/300M长度的线损15KW ,线路电压损失18V,线路成本约18万;5000小时损失电度7.5万KWH

3)如果有大功率电机负载,起动冲击带来的瞬时电压跌落是很大的问题。。

4)250KVA的10/0.4KV杆上变压器部超过5万,16MM2/300M的高压回路(包括增加高压电杆也不会超过5万)。。变压器损耗+线损不会超过5KW。。

当然才用高压的话还有其他费用。。但总体讲还是比低压直供好的多。。。

网友W:
考虑工作电流的大小、电缆的载流量、电缆的电压降、工作温度,3*185的可能还小了,需用3*240+1*120的

网友X:
  工业用电,用   3*180+1*95

  民用三相用电  考虑中性线电流。     用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