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我想很多人都遇到过 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把 日光灯,【包括节能灯 】关闭后,发现它还是一闪一闪的,间隔时间有长 有短 。把开关从控制火改为控制零后现象照旧!请各位高手分析分析究竟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估计是零线带电吧,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你的环境恶劣,潮湿,开关在关的状态时电阻变小了。

网友B:
还有就是不能使用开关控制零线。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零线断,又有接地保护的吧

网友D:
这个问题也讨论过,好象没结果,

楼主:
我同意,天鸟的回答 ,很多人都讨论过,真的没有好的答案和解决办法 !把开关改为 控制火结果还是一样 !其他的因素都不存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双联 开关同时 控制零和火,但是又不是十分的现实 !

楼主:
对:爱唱歌的电笔 关于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零线断,又有接地保护的吧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说的几个问题都不存在!

网友E:
问题很简单  但结果很难有  呵呵

网友F:
在控制日光灯的开关是零线,有时不管你的零是否断开,都会闪,这种是一个可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某一支光管,更多的反应是在电子式日光灯,这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网友G:
开关用普通的别用带指示灯的

网友H:
请问它会闪多长时间啊!

网友I:
没有电灯管就绝对不会亮.

网友J:
没有电灯管就绝对不会亮,,这句话是绝对对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家的灯管就是这样。

网友K:
我家电灯也出现此问题:

1。开关是普通开关,没有指示灯

2。电路接线正确。

3。灯管是好的

网友K:
所有的一切均正常。

主要是静电引起的。开关虽然断开,但其开关另一输出端还在电场作用下电位会抬高,最后放电,灯管会闪一下。电位下降,然后再抬高,周而复始。。。。

网友L:
卫生间也会这样,偶尔闪一下好奇怪啊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怀疑有漏电!

楼主:
同志们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解决吧!

网友N:
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用电子镇流器会不会出现这现象?还有,有没有朋友用木板直接做试验?就是不用铁架的灯罩试过??只是想过,我没试过!

网友O:
和环境温度有关,就是关灯后,还有余晖

网友P:
经常看到这样,日光灯是电离气体点亮荧光粉来发光的吧?

日光灯不是存阻性负载,断电后还有些能量?

网友Q:
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使用电子镇流器的灯。开关带指示灯或开关绝缘电阻下降时,在关灯后,有微小电流对电解电容充电,当电压达到日光灯放电电压时,日光灯发出闪光,放掉电容电压,这样就出现了日光灯间断闪亮的现象,充电电流大,闪亮的间隔就短。在日光灯二端并联一个1MΩ左右的电阻,有可能消除。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使用电子镇流器的灯。开关带指示灯或开关绝缘电阻下降时,在关灯后,有微小电流对电解电容充电,当电压达到日光灯放电电压时,日光灯发出闪光,放掉电容电压,这样就出现了日光灯间断闪亮的现象,充电电流大,闪亮的间隔就短。在日光灯二端并联一个1MΩ左右的电阻,有可能消除。

厉害

网友S:
问题很简单 但结果很难有 呵呵 /......同意

楼主:
如果22楼的办法可行的话,那么节能灯有如何并联电阻呢?现在我用的就是节能灯,控制的是火线,开关也换成新的了,线和开关的绝缘也不低 ,就还是一闪一闪的。再说22楼你说的并联电阻的方法具体怎么并呢?

网友T:
我认为除了开关漏电就是零线回路不良(对地有电压),你可以搞一根良好的地线,测试一下零线对地电压.   如果是静电引起的,那使用双护套线的灯具是不应该有这个结果的,因为在两根线上产生的静电电压差不多,而且极性是相同的,不可能在灯管两端产生这个压差的.

楼主:
大家可以按照以上各位高手所说的办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问题解决呢?

网友U(2008-10-15):
有静电?那这个静电还会不停的闪烁吗?

?

网友V: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零线带电吧,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W:
实际上老式的带启辉器的日光灯此现象更为明显。原因为开关控制了零线。它的原理就是电容的充放电原理,如果你在日管灯管上利用导线缠绕若干圈并将线圈的一端接地,在不开开关的情况下其 日光灯的发光亮度足以让你看清室内的物件。

网友X: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许久,是电子镇流器的原因!不是大问题,就是很烦人!

网友Y:
是电子镇流器的原因...............

网友U:
引用 网友W:
关于实际上老式的带启辉器的日光灯此现象更为明显。原因为开关控制了零线。它的原理就是电容的充放电原理,如果你在日管灯管上利用导线缠绕若干圈并将线圈的一端接地,在不开开关的情况下其 日光灯的发光亮度足以让你看清室内的物件。

有这么厉害?

网友U:
引用 网友J:
关于没有电灯管就绝对不会亮,,这句话是绝对对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家的灯管就是这样。

都是可怜人啊!

网友Z:
是不是开关上有指示灯啊!

网友AA:
问题简单,结果难定,关注

网友AB:
问题, 一个是开关闭的是零线 ,再一个就是灯头用的是声光控灯头。 这种灯头只适合用白炽灯?, 用日光灯或节能灯就会闪烁。

网友AC: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AD:
电子镇流器发生高频振荡,电容不停充放电引起的,可以看做启动时的某1时间段,如同22楼所说,并联一个小电阻就OK了

网友AE(2014-04-09):
按照大家的办法,逐个实施了,问题依旧,好几年了,还是办法啊

网友AF:
我遇到过,具体的原因我也说不好,将控制开关由原来的控制零线,改接到控制火线,再就是将灯脚和镇流器的接线改过〈也就是按照标准去接〉就好了。

网友AG:
我们家有一个房间的灯就这样,关了灯还偶尔闪一下,检查了,控制的是火线,原先用普通灯管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重新装修房子换了灯,就这样子了,镇流器和灯管也都换过了,还是没好,没办法,放弃了,已经闪了几年了,

网友AH(2014-08-27):
引用 网友Q:
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使用电子镇流器的灯。开关带指示灯或开关...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AI:
L和N 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