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S7200是三级还是四级密 码

楼主(2008-05-23):
是不是四级密 码没有出密 码框显示PLC被锁,三级的会出密 码框?

网友A:
四级密码的话会显示plc禁止上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级密码的话会显示plc禁止上载

没有密码框出来吗?

网友B:
有就好办了,就是没有才

网友C(2008-09-05):
引用 网友A:

四级密码的话会显示plc禁止上载

是这样的 四级的话  会现实PLC禁止上载

如果是三级的话 会提示输入密码的 有密码输入框的!!!

网友D(2010-08-15):
第 4 级保护密码禁止上载程序,即便有正确的密码也不行。 在没有源程序的情况下,处于第 4 级密码保护下的 CPU 也不支持程序状态监控 、运行模式程序编辑和项目比较。

第 4 级密码只有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配合固件版本在 REL 2.01 以上的 SIMATIC S7-200 CPU 和 S7-200 CN CPU 才能设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