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CJ1W-ETN21和组太王通讯的问题探讨

楼主(2008-05-23):
本人在外做几个工程都是CJ1系列,通过以太网和上位机通讯,其中上位是用组太王的,但我想把2个电脑都和PLC通讯时候,发现就不可以,我是加个HUB,每次只能有个电脑通过以太网和PLC通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让一个PLC和2台上位机都能同时和PLC通讯,通过以太网的,

网友A:
我感觉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是两个PLC与1个计算机通讯,那么你只要将两个PLC的地址号设定成不同的地址,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用两个电脑同时连接一个PLC,而PLC的网络地址又是唯一的,那么如果其中一台通上了,另外一台就会提示端口被占用,也就是PLC的以太网端口已经被使用,所以无法响应第2个设备的请求,如果你实在想连两个计算机,那么你可以PLC上装两个以太网端口,分别设定不同的网络地址,那么就可以实现了。我感觉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有机会可以实际试一下,

网友B(2008-06-26):
一台电脑,连2个PLC是可以的,PLC分别在同一个网段内设定2个IP,组态王可以建立两个端口,没有问题,

如果,2台电脑的话,最好做两个网段,然后PLC用两个以太网模块,每个网段对应一个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