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 PLC变成求助~~~哪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5-23):
我要做个编程来控制显示器,只要显示电机转数和方向就可以,但我这方面知识缺乏,又急待应用,希望哪位好心人帮我编写一断程序!!!!!!!!!!!!!!由于地震我总是不能安心学习,,希望得道好心的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A:
控制显示器??用触摸屏吗?直接在触摸屏上定义两个I/O域,变量对应PLC里面电机转数和方向的存储地址就好了。

楼主:
对:冷鱼 关于

控制显示器??用触摸屏吗?直接在触摸屏上定义两个I/O域,变量对应PLC里面电机转数和方向的存储地址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恩,控制显示器,不用触摸屏。就是不懂PLC编程。

网友A:
是用计算机来读取PLC的数据然后在显示器上显示是吗?

楼主:
显示在LED显示屏上,采集数据用西门子这个软件。。

网友B:
取出数据到LED

网友A:
编个表,把对应的7段数码管数字的I/O输出存起来,然后用查表的方式把PLC中的转数转成数字输出到LED数码管上,基本跟单片机输出到数码管的原理是一样的。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用锁存器。

网友C:
是在上位机上显示吧?有组态吗,有的话参考上面触摸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
对:冷鱼 关于

编个表,把对应的7段数码管数字的I/O输出存起来,然后用查表的方式把PLC中的转数转成数字输出到LED数码管上,基本跟单片机输出到数码管的原理是一样的。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用锁存器。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总算有点思路,,,谢谢冷鱼哥哥,,有空请你吃饭哈。。。能加我QQ吗?31580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