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能做监控用

楼主(2008-05-23):
   我们现在一些客户提出要用iclient ,citect,  intuch的无限点专业中文软件做监控软件,  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组态软件,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我们现在用的监控系统是直接通过一套监视系统和视频分割器来监控画面的  ,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

网友B:
组态本来就是用来监视的怎么不行呢,也可读可写

网友C:
组态王,杰控,易控,紫金桥都是可以做监控的组态软件,你所说的是视频画面,组态软件是采集设备运行的状态,现场数据值,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

网友D:
监视系统和监控系统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四楼说的是的,我的就是要视频画面,我们现在的是通过视频分割器和摄像头来获取外界的情况,便于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请问这个组态软件可以做到吗?

网友C:
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该软件的介绍,好像是能实现你说的视频功能,因为没用过,不敢确认,你可以到北京联控科技有限公司咨询一下,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E:
全称是“监控组态软件”,当然可以了

网友F(2008-06-25):
可以的,现在的摄像头都支持IE浏览的,只要在组台软件里加一个IE 浏览的窗口就可以了。我们用的是杰控的fameview,  其他的软件没试过。

网友G:
在某些软件里面装控件是可以实现的,这里人都是厂家的托……

网友H(2009-04-07):
那位师傅有关于INTECH软件和手册资料请给我发到邮箱:wy19841026@126.com谢谢!

网友I(2009-06-24):
说的很好

网友J:
工业组态软件用于监视系统应该不行吧

网友K:
没用过不知道,感觉应该可以用的吧监控软件是视频那个项呀

网友L: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下载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自动化软件论坛 》 组态软件能做监控用 lxm030137 楼主 发帖时间:2008-5-23 16:16:37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我们现在一些客户提出要用iclient ,citect, intuch的无限点专业中文软件做监控软件, 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组态软件,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我们现在用的监控系统是直接通过一套监视系统和视频分割器来监控画面的 ,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谢谢各位了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南风 1楼 回复时间:2008-5-23 21:46:16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南风 2楼 回复时间:2008-5-23 21:47:06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蓝天月亮 3楼 回复时间:2008-5-23 22:00:14 组态本来就是用来监视的怎么不行呢,也可读可写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甘陵至尊 4楼 回复时间:2008-5-23 22:11:07 组态王,杰控,易控,紫金桥都是可以做监控的组态软件,你所说的是视频画面,组态软件是采集设备运行的状态,现场数据值,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光光老西 5楼 回复时间:2008-5-24 12:22:05 监视系统和监控系统是不一样的啊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lxm030137 6楼 回复时间:2008-5-24 12:43:05 四楼说的是的,我的就是要视频画面,我们现在的是通过视频分割器和摄像头来获取外界的情况,便于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请问这个组态软件可以做到吗?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甘陵至尊 7楼 回复时间:2008-5-24 15:33:33 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该软件的介绍,好像是能实现你说的视频功能,因为没用过,不敢确认,你可以到北京联控科技有限公司咨询一下,期待你的好消息!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up-date 8楼 回复时间:2008-5-30 9:05:53 全称是“监控组态软件”,当然可以了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gk021 9楼 回复时间:2008-6-25 12:04:56 可以的,现在的摄像头都支持IE浏览的,只要在组台软件里加一个IE 浏览的窗口就可以了。我们用的是杰控的fameview, 其他的软件没试过。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Genius 10楼 回复时间:2008-6-26 16:36:02 在某些软件里面装控件是可以实现的,这里人都是厂家的托……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wy19841026 11楼 回复时间:2009-4-7 15:33:26 那位师傅有关于INTECH软件和手册资料请给我发到邮箱:wy19841026@126.com谢谢!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柳絮飘飘 12楼 回复时间:2009-6-24 9:09:20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