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个编码器信号图的意思

楼主(2008-05-23):
各位能帮告我这个图内的X9上的12个端子怎样与编码器信号,A+,A-,B+,B-,Z+,Z-,5V,OV接线吗,
我看不明白,5V电源接那里?

网友A:
没有5v自然就要自己外接一个了。至于编码器三相信号应该找相关资料确定一下。不只是什么伺服

网友B:
A1+=A+,A1-=A-

A2+=B+,A2-=B-

A0+=Z+,A0-=Z-

0V共,5V为接收设备供的电源端,如外接,0V要共。

图示为双绞双频蔽线,且内层频蔽针对每一对双绞线独立频蔽,各自接0 V,外层频蔽接地,0V与地不能短接。信号频率很高吗,这么要求?

网友C:
根本没标电源,5V肯定不是从这里接了。

网友D:
5V,OV肯定要接线.另取一个5V的电源,记住要共地/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利士乐的伺服器,是伺服器分频出来的接口。

那电源是怎样?是从外部供,接收方的端口图如下,在接收方的OV要与伺服器端的3,6,9三个OV共接吗?谢谢各位。

网友E:
A与 A-,B与B-,Z与Z-都是差分信号,差分信号负与0V共地还真没有试过,我觉得可行,但这样用应该不好吧,抗干扰的能力没有了

楼主:
要是就样,伺服器端的3,6,9三个OV不接比接,空着,抗干扰的能力还要好吗?

网友F:
两点建议:

1、看起来"x9"插头是信号输出接口啊,怎么会和编码器接到一起呢?

2、差分信号发送器和接收器虽然是利用差分线来传送信号,但是大家还要记得:每个芯片都有电源和地,要保证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不超出电源和地的范围芯片才能正确工作。所以差分信号传输也要有公共的信号电平基础--------公共的信号地线。所以三组信号的0V端要和接收器的0V端接到一起。

楼主:
酒月朋友说得对,X9是输出口,我是用X9的信号输出到运动控制器里的,而运动控制器的接收口也是要外部提供电源。所以有点不明白,伺服器的三组OV怎样接,如与运动控制器的OV接在一起,那就等于与开关电源上的OV接在一起了。不知是不是这样接?

网友F:
如果几个设备使用共同的电源是最好的选择,没环流,没有不必要的共模工作范围问题。如果几个设备分别供电,哪么最好把他们的电源负极接到一起,以提供共模参考点(工作接地)。区分工作接地和屏蔽接地,最后在实际的接地点连接到一起(避免不必要的共用阻抗耦合干扰)。

针对你这个具体的应用,建议把X9的三个“0V”连接后和对端设备的“0V”连接到一起。驱动器的输入接口之所以不使用内部电源,而留出单独的受电端也是为了避免共模电压干扰工作的问题!

楼主:
说得太详细了,谢谢你!

网友G:
"把X9的三个“0V”连接后和对端设备的“0V”连接到一起",补充一点:
X9 模拟编码器输去的差分信号是RS422格式,如果接收口的输入阻抗太高(没有内接终端电阻),则应增加150-180 欧姆的外接终端电阻。

楼主:
Y。J朋友,是不是这样接,谢谢!

网友G:
不是这样接. 在接收口的2-3,1-9,6-7各接一个电阻.

网友H:
非常好,又学习了....

楼主:
谢谢Y,J朋友,是在每个信号上多加一个电阻,理解对吧。

楼主:
呵 。。。是每组上加电阻。

楼主:
Y,J朋友,感觉到你对力士乐的伺服器哦,在请教几个问题啊,帮帮忙,我现在有两个DKC11。3的伺服器,一上电,一能伺服器上显示:AB:别一台显示:BB: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动不了,要是正常的显示是什么啊,就是使能等各方面多OK了,我只要加速度模拟电压就能转动,显示是什么,谢谢!

网友G:
Ab=Control and power sections ready for operation;

AF=Drive enable;

AH=Drive Halt;

bb=Ready for operation;

网友G:
伺服器显示已准备好.

查对运行摸试设定, 是模拟电压控制还是通讯控制?

楼主:
谢谢!是模拟电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