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2008-05-23):
今天在RockWell的伺服资料上看到一句话:在速度控制方式下,可能会由于最小速度偏移而导致电机在一个方向上旋转。 不知该如何理解?

楼主: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最近在做试验时也发现,当我给电机个很小扰动,电机居然会朝另一个方向不停缓慢转动,我是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并采用了外部辅助编码器。

网友A:
零漂,因为控制卡输出的电压不能绝对等于伺服驱动器模拟量输入的0V。

网友B:
速度控制如果没有位置闭还的话,这样很正常。任何信号的控制与传输都不可能绝对准确,10000与9999,一般人感觉不出区别来,0与1的区别就自然比较明显了。你给出的速度是0,驱动器接收的是1。你给他一点扰动,让他克服了静摩擦力,自然就转起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再说一下我上次遇到的问题吧:首先,零漂我有用

楼主:
程序在上伺服时自动调整过,所以转动不会是零漂引起的。位置环也是闭环状态,后来经过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辅助编码器接线中有大约0.3m的转接线没有使用双绞屏蔽线,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导致电机无规则转动。希望在以后大家的工作中会有所帮助。

网友A:
编码器连线一定要采用屏蔽线,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应该两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