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谁有信捷的编程事例啊!!

楼主(2008-05-23):
谁有信捷的编程事例啊!!要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和热电阻的,最好能有发酵工程控制方面的,谢谢啊!!

楼主:
我邮箱
mwf721@sohu.com

网友A:
请到信捷网站、下载中心、其他下载处下载样例程序。

网友B:
PC与信捷PLC通讯问题:在3.0编程软件上无意把通讯设置改变了!无法通讯了!换另一个通讯口又通讯上了!我想把FD8221的参数改了与FD8211一样!结果又不能通讯了!在你们的编程操作手册上介绍通讯口1的参数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通讯口1随便怎么改也改不了啊!也不可不能能通讯啊!我现在该任何才能把PC与PLC通讯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