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VFD-M变频器无法调速!

楼主(2008-05-23):
新买的一台设备中一台VFD-M变频器无法调速!被该设备厂家锁定在两个频率上!面板无法操作.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锁定面板操作了,你的调速方式是电位器还是端子触发还是通讯?

网友B:
简单问题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以经解决了!!面板被锁!进入   P76   后长按 Enter  打开键盘,将   P76     值改为   00       保存就好了!!!

网友C(2008-08-05):
我自己有一台面板被锁无法进入P76开解,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D:
回复楼上的   按ENTER不放大约5秒就OK了

网友E(2008-09-05):
进入   P76   后长按 Enter  打开键盘,将   P76     值改为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