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通过DDE方式写数据到OpenOffice?

楼主(2008-05-23):
STRING sOOoDate,sOOoDate1,sOOoDate2;
FUNCTION GetOOoData2()
INT hChannel,iErr,hChannel2;
hChannel = DDEhInitiate("soffice", "D:\BBB.ods");
Sleep(3);
IF hChannel > -1 THEN
    sOOoDate=DDERead("soffice","D:\BBB.ods","Sheet1.A4");//可行
    sOOoDate1 = DDEhRequest(hChannel, "Sheet1.A3");//可行
     sOOoDate2=DDEWrite("soffice","D:\BBB.ods","Sheet1.B10","nnnnn"); //不可行
     iErr=DDEhPoke(hChannel,"Sheet1.B9", "mnhlijk"); //不可行
     iErr=DDEhExecute(hChannel,"【Save】"); //不可行
     iErr=DDEhExecute(hChannel,"【quit】");//不可行
    iErr=DDEexec("D:\BBB.ods","【save】");//不可行
    iErr=DDEhTerminate(hChannel);
    hChannel = -1;
END
END
后面注释标有可行的语句可以执行,标不可行的语句无法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点,感激不尽!(语句中的方括号是英文的中括号,提交上去就成了中文的方括号了。)

网友A:
用CIODE的调试功能看看有什么错误信息

楼主(2009-03-31):
谢谢!没有什么错误提示,就是不执行!后来我用VC写了一个dll,调用这个dll实现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