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连TD-200的屏,屏坏了?

楼主(2008-05-23):
S7-200PLC连TD-200的屏,屏坏了老板买来一个TD-400的屏,因为我没有用过S7-200,问厂家的人说买一个屏插上就行,但我查了一下所用版本不同插上显示没有响应,(PLC厂家已加密),请教各位高手能连上吗?怎么弄?

网友A:
n屏的画片等等要重新下载到400 里才行的..

网友B:
屏的画片等等要重新下载到400 里才行的

网友C:
我有TD200的屏.........

网友D:
用TD200直接换上就OK了,让老板换去。采购是你老板的事吗?不懂装懂,就得折腾折腾他。

网友E:
对头。就得折腾折腾他。

网友F:
呵呵;还是用TD-200的接上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

网友G:
我记得更换新的TD200需要设置站点地址和CPU地址,这个地址要与程序文件里面设定的地址对应。还有TD400不是4行显示吗?跟TD200能互用?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是TD200连上需要设那些地址?

网友G:
都要吧,就2个地址,在TD200上面设,不过关键是你要知道程序里面把地址设成多少。如果厂家采用的是默认地址,那就是直接插上就能用了。

网友H:
一般插上去就可以用了,谁没事1对1还去改那玩意儿呀,除非厂家的人有意这样搞

网友I:
只要地址设对了,TD200插上却是直接可以用,但TD400就不一定了

网友J:
你说的是TD200参数快地址, 设置时对应PLC数据块首地址

网友K(2008-10-14):
我也在期待啊,400不知道怎么替代200啊。

网友F:
呵呵;400是不能直接用的,需要把原来的程序导出来,重新组态后才行;

所以这个只能用TD200代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呵呵;400是不能直接用的,需要把原来的程序导出来,重新组态后才行;

所以这个只能用TD20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