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PCppi电缆通讯

楼主(2008-05-23):
今天买来一根pcppi电缆,装完V4.0 STEP 7 MicroWIN SP5无法连接S7-200的PLC,本人第一次使用,望各位指教

网友A:
可以在不同波特率的情况下尝试一下

还有你电脑的232是否完好?

楼主:
原来原来的PLC里面有程序,占用通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