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_200plc与plc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3):
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下今天我在公司做一个S7-200PLC与PLC的通讯弄了一天不知道怎么弄的向大师请教一下通讯设置,还有数据线连接,程序编写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A:
但不知你的组态软件是什么?想用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就是plc与plc这间的通讯呀!

网友A:
sorry,我看成plc与pc通讯了

网友A:
你可以用ppi通讯,接线3-3,8-8即可。端口地址设为不同,同迅速率设为一致,调用指令NETR, NETW

楼主:
是用的那个指令呀接线也是那样子呀设置也差不多吧可就是读不到从站的数据,

网友A:
可使用 NETR/NETW 指令向导,简化网络操作配置。向导将向您询问初始化选项,并根据您的选择生成完整的配置。向导允许您配置多达 24 项独立的网络操作,并生成代码协调这些操作。

楼主:
我是采用自动生成的那种方式的呀COM口用的是0口设置VB0-VB10到从站的VB0-VB10 可就是没办法写数据过去也不知道通讯上没得不请大师多指点!

楼主:
你可以给我写个例子吗就是我从主站输入一个信号然后我想到从站输出一个点。多谢!

网友A:
帮助中有个很好的例子:

NETWORK 1
LD SM0.1 // 首次扫描时,
MOVB 2 SMB30 // 启用PPI主模式,
FILL +0 VW200 68 // 并清除所有的接收和传输缓冲区

NETWORK 2
LD V200.7 // 当"NETR完成"位被设置
AW= VW208 +100 // 且100种情况被组装,
MOVB 2 VB301 // 载入情况分组#1的站址
MOVD &VB101 VD302 // 将指针载入远程站中的数据

MOVB 2 VB306 // 载入需要传输的数据长度
MOVW +0 VW307 // 载入需要传输的数据
NETW VB300 0 // 复原由情况分组#1组装的情况数目

NETWORK 3
LD V200.7 // 当"NETR完成"位被设置,
MOVB VB207 VB400 // 保存来自情况分组#1的控制数据。

NETWORK 4
LDN SM0.1 // 如果不是首次扫描,
AN V200.6 // 并没有错误,
AN V200.5

MOVB 2 VB201 // 载入情况分组#1的站址
MOVD &VB100 VD202 // 将指针载入远程站中的数据
MOVB 3 VB206 // 载入将要接收的数据长度
NETR VB200 0 // 读取情况分组#1中的控制和状态数据

网友B:
转发:

西门子s300和s7200通讯
通过MPI,PROFIBUS,以太网都可以。
成本最低的是MPI.
如果通过MPI通讯,300中有指令可以直接读取200的数据,在300中可以用SFC67和SFC68来读取200中的数据,200中不需要编程通讯程序。
将200的MD10读到300的MD205中,并将300的MD225写到200的MD20中
。。。。。。。。。。。。如下:
NETWORK
TITLE =
O M 0.0;
ON M 0.0;
S M 200.0;
S M 200.1;
L 6;
T MW 201;

NETWORK
TITLE =

CALL "X_GET" (
REQ := M 200.0,//启动读操作
CONT := M 200.1,
DEST_ID := MW 201,//读取对象的MPI地址
VAR_ADDR := MD 10,//读取的区域为读取对象的数据区MD10
RET_VAL := MW 203,
BUSY := M 200.2,
RD := MD 205);//将读取对象的数据区MD10中的内容读取到本机的MD205中

NETWORK
TITLE =
O M 0.0;
ON M 0.0;
S M 210.0;
S M 210.1;
L MB 170;
T MB 225;

NETWORK
TITLE =传送数据

CALL "X_PUT" (
REQ := M 210.0,//启动写操作
CONT := M 210.1,
DEST_ID := MW 201,//目标对象MPI地址
VAR_ADDR := MD 20,//目标象中数据将被写入的区域
SD := MD 225,//要写入的数据在本机中的存贮区域
RET_VAL := MW 213,
BUSY := M 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