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大约有多少操作员站

楼主(2008-05-23):
想了解一下,一般的DCS操作系统大约会有多少操作员站。

或者是说一套DCS系统包括服务器在内大约会有多少台电脑。

同时也想了解一下,一套DCS系统中可能会需要多少数量的工业以太网设备。

网友A:
要看控制点数及控制的对相,小的也有二、三台,

网友B:
看你的需求,一般有个最大数

网友C:
我公司DCS系统,包括服务器、工程师站共有九台电脑,其中操作员站有六台

具体多少,这要看你公司生产线的需要和系统控制的设计了。

工业以太网设备,每个现场控制站要有一套,中控服务器要有一台。

想交流DCS系统的,请联系我,我从事DCS系统工作三年的历史,编程、安装、调试两条5000t/d熟料生产线项目,一条180000KW余热发电项目

最熟悉的DCS系统是ABB的AC800F,15878010666  li_li5220@163.com

网友D:
仅本人的阅历,从1台到50台的系统都见过,再多就没见过了。。呵呵

网友E:
除了西屋,还没见过 32台以上的计算机 直接连到 控制器上去的。

一般的大系统,操作员站多的时候,比如超过30台,

还是推荐,走C/S架构。N多操作员站 连接到服务器上,数台服务器(数量少)直接跟控制器硬连接。

这样控制的通讯负载比较轻。

横河在独山子中的哪个标,有150台以上的 操作员站,

只是,,,分了好多个域的。

每个域的操作员站都在30以下的。

网友F(2008-08-22):
我们的pks系统是12台station机子,2个服务器,大约1400个点,

网友G:
每个操作站是一个授权,需要多少操作站,依需要情况而定。

网友H:
这个要看项目有多大,用户怎么要求的

网友I:
横河的好像单域支持40个工作站,选择工作站的时候 一般是用户的要求

网友J:
我公司采用JX-300X 系统, 要求最多32台。不过现在用了35台目前没有出现问题。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