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师傅知道plc与触摸屏连接时需要怎样设定,plc怎样设定

楼主(2008-05-23):
请问:那位师傅知道plc与触摸屏连接时需要怎样设定,plc怎样设定?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不同的PLC核触摸屏里面的通讯设置是不一样的,具体问题集体看待,LZ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要看具体的品牌、型号;

有的是不需要设定的;

网友C:
触摸屏的使用手册里就有呢!这样说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