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C/110A速度反馈错误故障

楼主(2008-05-23):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台欧陆590P/110A的直流调速器,现在我主电源不接电源,控制端子也不接线的情况下,只上220V的控制电源.上电后,我在"DIAGNOSTS"下监视."主速度"是0.00%",速度反馈"就有"25%"左右,有时甚至更高."速度错误"和"速度反馈"是一样的数值,都在不停的变化,.冷机刚上电的时候监视,"速度反馈"就更大,慢慢的就往下降,但是不会降到时零.现在我的主速度信号也没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详细指教一下.先在此谢谢!

网友A:
其实觉得到是有点像干扰所引起的,直流调速器用的都是晶闸管,它所产生的高次斜波是很厉害的,污染很严重,建议对其作好抗干扰措施,建议集中一点接地!看看效果如何!期待问题能彻底的解决!

网友B:
你的反馈方式什么?测速发电机吗?

先把反馈线拆下看看情况

网友C:
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反馈速度变化很大,使输出电枢电压在不停的变化.请问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D:
可能电源板有问题,需修理一下。(速度不稳,且速度环P,I调都无效)

网友D:
此干扰来自电枢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反馈速度变化很大,使输出电枢电压在不停的变化.请问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如此电源板,或检测回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2008-09-15):
这样的问题的板子我修了好多了,ZHUPINGYUAN@126.COM,QQ:335315780

网友F(2009-04-13):
主控板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G:
楼主的马甲好多啊?看你的帖子都看晕了!

网友H(2009-06-23):
送我司专业维修吧联系人陈小姐13917382878上海南安

网友I:
呵呵,应该是面板的问题,,有芯片已经损坏,1366322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