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上电无显示怪故障

楼主(2008-05-23):
大家好,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下我现在遇到两台安川G7-15KW的怪故障,如果直接上电是没显示的.我用调压器慢慢加电,在回到交流电压在100V左右的时候变频器有显示,但只要把电压一升高,变频器马上就没显示.我把电源板取下来单独上电,加直流电在190V左右,有显示,这时我测驱动端的电压有7.5V左右是正常的,但我测驱动的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在39V左右,另外开关电源旁边的电解电容的电压也有30多伏.但5V是正常的.不知道G7的开关电源的稳压是怎么回事?是用的什么在稳压?开关电源的集成电路是不是可以买到比如"PA"等.有谁修过这种故障,请指教,本人在此谢谢!

网友A(2013-05-30):
这种故障一般维修费用300左右。

网友B:
测量下上面的电阻是否有变化。

网友C:
没用过,坐等高手的答案。。。

网友D: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