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18控制高炉探尺!现在不能够浮尺!请教

楼主(2008-05-23):
我公司450高炉上料系统探尺由6RA70控制 !P401 设定为提尺!P402设定为放尺!P403设定为浮尺!现在是浮尺时探尺不随料面走!或有停顿现象!检查机械部件没有任何问题!抱闸无故障!P403浮尺电压已经设定很小,但是不见任何效果!

请问我需要改动其他参数吗?如何改动?

网友A:
看看机械是否有卡住的地方,浮尺给个0试试,还是这样机械有问题,或者重垂已经小了

楼主:
谢谢!浮尺给定几乎为零,我已经试过!还是老样子!机械方面我们都检查过了!凡是有传动的地方!

重锤没有察看!明天试一试!

网友A:
把抱闸打开,探尺不下的话就是机械或重力不足,重垂有问题

网友B(2008-08-27):
改成闭环控制,增加编码器

网友C(2010-01-05):
把抱闸打开,探尺不下的话就是机械或重力不足,重垂有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就重新优化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