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机并接

楼主(2008-05-23):
工程上为了节约成本,将两台三相电机并联连接既U.V.W分别接在一块,允许这样吗?有什么危害

网友A:
不要这样连接,首先开关控制系统对每个电机起不到保护作用,再就是查找故障麻烦!

网友B:
我们的多电机驱动系统都是这么用的。如门机的行走机构,就是四台电机并在一起然后接在变频器上。

网友C:
可以的,但驱动器要留足够的余量。还有就是这两个电机的速度基本上是相同的。

网友D:
可以这样接   相当于同时送电  不过控制电器的容量要选择大点

网友E:
最好分路加热继电器,串在控制回路里

网友F:
正常,我们就经常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是说节约成本,而是个人不想做那么多,什么要求也没有,用了那么久,也没看到有事,不知道是你们想得太多还是我们太单纯

网友G:
可以不过接头要处理好,3kw一下还行太大的不太好

网友H:
可以,选择好变频器和电机没什么

网友I:
小电机还马马虎虎

大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J:
不好,保护不会起到作用

网友K:
小电机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L:
小的时候可以,大了就不行

网友M:
小的电动机这样做的很多,很常见的。

网友N:
小的还行,大点的我也是分开来,安全些

网友O:
最好分开。保护可能会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