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帮忙选个传感器

楼主(2008-05-23):
我现在要做一台设备,主要检测产品在不同水压下的泄漏情况。标准是一分钟不能漏一滴,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选什么传感器能感应到产品有一滴水漏出来了。因为水是透明的,而且体积和重量都太小。不知道哪种传感器能用。谢谢各位了!

光电的厂家我问过了,他们说因为水是透明的,光电的就不用考虑了。又因为水是液体,无色,一滴水重量又太小,别的传感器也很难检出来。是测一个电磁阀的泄漏,面积很小,出水口只有¢10MM,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光电的就可以

网友B:
这个要求确实是很严格的。

网友C:
敢问有可能泄漏的面积有多大.

网友A:
搜‘智能输液器’

网友D:
哈哈,试验用吗, 水里放点染料,变成有色的,

网友E:
要求蛮严格的,不过我这里有生产差压式的压力传感器,反应一般是15/秒,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公司主网站看一下,www.chinese-sensor.com

网友F:
那水是纯净水吗?
有杂质的话 自己做个 回路 吧断开部分 露出来 水滴下时电路导通 呵呵 自制传感器  哈哈  关键是泄漏的方位是一定的吗如果是那就好办了 方法很多啊 光纤传感器也可以检测的 其他也有很多方法 。

网友G:
不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