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珠峰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5-23):
珠峰11KW变频器脱开电机1.5HZ运转时可输出约三百伏左右电压。恢复出厂值后故障依旧。请问何原因。

网友A:
你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不准的  用机械式的测量试一下。

网友B:
并不是所有数字万用表都不准的,建议楼主用3个灯泡星型接法,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在测量电压,如果你的数字万用表抗干扰能力好,这样量应该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