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SB转232下载程序到台达DVP-32ES里面呢

楼主(2008-05-23):
今天第一次用台达PLC,本人的电脑不带串口,用USB转换,端口是COM4,在通讯侦测时,老提示通讯侦测超时间,程序也没有下载过去,线没有问题,下载三菱的都可以,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呢???

2。可以通过台达人机下载PLC程序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通讯又该如何设置呢,请各位帮帮小弟

谢谢了

网友A:
在plc软件通讯设置里找到com4,或者在设备管理器里把com4改成com1,然后在plc软件通讯设置里找到com1,plc站号可以用0,再进行通讯侦测就行了。

台达屏用bypass模式可以下载plc的程序。

楼主:
对:南风 关于

在plc软件通讯设置里找到com4,或者在设备管理器里把com4改成com1,然后在plc软件通讯设置里找到com1,plc站号可以用0,再进行通讯侦测就行了。

台达屏用bypass模式可以下载plc的程序。

2。台达屏用bypass模式可以下载plc的程序,在那里设置啊,我用USB下载。出现:通讯口已经使用或无此通讯口。

3。还有台达PLC没有监控模式啊,和在线修改啊

谢谢您,周末快乐!!!!!!

内容的回复:谢谢啊,今早起来按您的办法改后,可以下载PLC程序,plc站号用0,(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