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开车就跳,而电机绝缘良好,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2008-05-23):
电机开了1小时後突然跳车。

我赶过去让操作人员再开车试一下,引起过流跳闸。

试了三次,前两次是C相跳闸,第三次是B相跳闸。

400KW的电机,过流值设定是3.5A(CT变比为10),时间设定4.6s,速断值设定是28A,时间设定0s。

三次跳闸过流动作显示为20A(CT变比为10)。用摇表测量三相对地绝缘良好,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急!

现在供水高峰,已经没有备泵!

网友A:
三相对地良好,是否检查相间绝缘,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相对地良好,是否检查相间绝缘,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我也怀疑是相间绝缘不好。

低压电机有连接片,测量相间绝缘拆除连接片就可以。
现在出问题的是高压电机,没有连接片,打开接线盒就只有A、B、C、N四根线,相间绝缘很难测量。

同样的道理,三相电阻也很难测量。

网友B:
呵呵,咋会有N线?

网友A:
没有连接片,相间绝缘是没法测,你可以分别测一下A B C三相之间的电阻,不管是星接还是角接,ABC之间的阻值应该是平衡的,不必非测六个接头,若出现相间或匝间短路,ABC肯定是不平衡的。

网友C:
是的,分别测AB,AC,BC,之间的电阻,看看是否一 样

网友D:
电机内部匝间短路!!!!!!!!!

网友B:
呵呵,1 “电机开了1小时後突然跳车”发什么信号?

2 楼主的电压是六千伏还是十千伏,六千伏的话你的“400KW的电机,过流值设定是3.5A(CT变比为10)”有点问题;

3 楼主是不是带载起动了,出口阀没关?

网友E:
电机的各接线端有没有拧紧,一开机就跳的是最好查的了,我最怕的就是那一种开了久一点才跳,用数字表,摇表,电桥表,测没看到有一点差错,也不是外部故障,这故障是电机本身的,那时你就更烦,电机又多,也不知道是那一台引起跳总开关的,分开关没跳,到了后来,搞了一天用到那一台电机用到烧了才知道是那一台.

网友F:
用电桥测一下每相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若不平衡,有可能是匝间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呵呵,咋会有N线?

N线是接到中性点避雷器。当然,这个也不能称为N线。

楼主:
对:求专 关于

呵呵,1 “电机开了1小时後突然跳车”发什么信号?

2 楼主的电压是六千伏还是十千伏,六千伏的话你的“400KW的电机,过流值设定是3.5A(CT变比为10)”有点问题;

3 楼主是不是带载起动了,出口阀没关?

1小时後跳,我赶到现场,综合保护仪的就是显示跳闸而已,当时测量值显示B相6KV,A、C两相为0。值班人员因为看到这三相电压值跟我说是缺相。由于测量相电压的PT在母排上,其他两台电机没此问题,说明母排是好的,我判断是综合保护仪有问题。于是,我们换了台新的综合保护仪,三相电压都为6KV,继电保护试验都做了。结果一开车就跳。

我们用的电机是10KV的电机。

没有带载启动。为了防止带载启动,维修工还专门用撬棍拨了下连轴器,很松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有可能是匝间短路现象

网友B:
那看来电机自身故障(匝间短路)的可能性较大,楼主如把问题解决了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H:
是不是管道有阻塞现象引起的过载,而不一定是电机本身呢?至于判断是哪台电机用手感觉下也许就很明显了.还有电机轴承是不是良好,高速时产生惯性呢?如果有条件话用红外测温仪看看每相的温度.或直接测每相电流了.

网友I:
电机的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J:
呵呵、这东西也有这样大的研究头?原来用的好好的、这段时间才出现的问题、1。电机保护器是否有问题
2当然是电机了 3最主要就是看接线有没有松脱

网友K:
是否水泵有问题,叶轮损坏,或不平衡造成启动困难

网友L:
机械问题?                   手动盘车一下,看不是机械

网友M:
如果400KW的电机,过流值设定是3.5A,时间设定4.6s,速断值设定是28A,时间设定0S,

那么电机就该坏了...

网友N:
如果相间绝缘,对地绝缘都ok 的话,可以查查线着重在接头,进线管出线管的地方和电缆打完打折的地方。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O:
有没有查电机的进线?有没有接头?现在的电线质量不大好,有可能是电线短路!

楼主:
电机进线是用螺栓连接的,摇相对地绝缘时,查看外观是好的,没发黑的痕迹。

楼主:
关于继电保护设定值,又有段故事了。2003年开始投入运行的时候,一开就跳车,就是躲不过起动电流。然后一批专家会审,设定了现在这样的值。

网友P:
俺没有用过高压电机    俺学习一下

网友Q:
脱了接手,单转电机!

网友R:
接触不良造成的瞬间缺相问题!好好检查线路的接口处。

网友S:
嘿嘿,楼主云里雾里的,看来还没搞清楚。

网友T:
俺来学习下,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U:
呵呵   这我也不知道是杂回事,我顶起来大家探讨.

网友V:
中间线路接点.如断路器触头供参考.

网友W:
用高压摇表可以摇测三相高压之间的绝缘的,如果绝缘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是不是高压启动柜的内部问题或是你的测量仪表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X:
400KW.10千伏电机.额定电流25A左右,变比50/5=10   3.5A应该能行,不过还可以再大一点1.2-1.8倍额定电流,频敏启动?把水泵阀门关了,看看电流多少?A相不跳闸,把A相触点换了(真空管?)这样的问题我经常遇上,都是这样处理的,真够头疼的,问题解决了,回个话,交流一下

网友Y:
相间绝缘可能出来问题,但你的从中排除控制的问题,保证检测电压反馈没问题才行啊!电压互感器有问题吗?是不是这样造成检测出错报跳闸,.

从新上电时也报吗?还是启动就报,要是启动报的话电机没负载也不动一下的话,可能就是电机本身出问题拉~!我们的高压出过问题就是里面的转子过热容了, 不得不维修.还是西门子的.

楼主:
感谢诸位的关心和点评,这个礼拜我用绝缘摇表和电桥做了试验,电机、电缆和电容都没问题。

我又做了个尝试,把联轴器拆开,电机能起动并正常运转,所以我怀疑是躲不过启动电流所引起的,估计是综合保护仪参数设置的问题。

我们是用AEC2041综合保护仪,原来2003年的产品有过流1段和过流2段之分。过流1段是电机起动保护,过流2段是电机运行保护。现在这个产品没有两段之分,我怀疑是过流保护没有延时所致。我目前正在咨询厂家,到时再跟大家交流。

网友Z: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求专 关于

呵呵,1 “电机开了1小时後突然跳车”发什么信号?

2 楼主的电压是六千伏还是十千伏,六千伏的话你的“400KW的电机,过流值设定是3.5A(CT变比为10)”有点问题;

3 楼主是不是带载起动了,出口阀没关?

1小时後跳,我赶到现场,综合保护仪的就是显示跳闸而已,当时测量值显示B相6KV,A、C两相为0。值班人员因为看到这三相电压值跟我说是缺相。由于测量相电压的PT在母排上,其他两台电机没此问题,说明母排是好的,我判断是综合保护仪有问题。于是,我们换了台新的综合保护仪,三相电压都为6KV,继电保护试验都做了。结果一开车就跳。

我们用的电机是10KV的电机。

没有带载启动。为了防止带载启动,维修工还专门用撬棍拨了下连轴器,很松的。

内容的回复:换了台新的综合保护仪,三相电压都为6KV,继电保护试验都做了。结果一开车就跳。

我们用的电机是10KV的电机。 到底是6KV还是10KV

网友S:
是啊,到底是6KV还是10KV ?

网友AA:
是不是负载呀  检查了吗?

网友AB:
遇到这种情况,在电机无问题(外观、嗅觉等),可以先盘车检查负载,一般情况下负载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0KV 560KW电机 启动经常跳闸 后来检查才知道是 接地电流继电器动作导致断路器脱扣 可能是启动时三相负载不平衡 后来做了个开关 启动时把接地继电器跳过去就不会跳闸了 不知道这样对不

网友AD:
可能电机绝缘不好

楼主:
我做了试验看一次回路没问题,就胆子大了大,把起动时间设置成6.6s。结果,电机得以正常起动,现在已经重载正常运行2天。

看来就是起动时间的设置不当,问题是起动时间怎样设置才科学?

网友AE:
哎,有看没有懂。是用星三角启动?CT是指时间继电器?

网友S:
是10千伏的,CT是指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0KV 560KW电机 启动经常跳闸 后来检查才知道是 接地电流继电器动作导致断路器脱扣 可能是启动时三相负载不平衡 后来做了个开关 启动时把接地继电器跳过去就不会跳闸了 不知道这样对不

启动时把接地继电器跳过去?你通过什么手段跳过去?

网友AF:
哎!!学习中!!没用过这么大啊的!!!!

网友AG:
一直在电器线路上查,有没检查过电机轴承啊!

网友AH:
原来是这样呀!学习了

网友AI:
学习一下哈,说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