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敏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8-05-23):
现在要选一个测量一氧化碳的气敏传感器,要求是输出是电压,线性,大家给帮个忙啊!!急啊!!!

网友A: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 元件开始通电工作时,其电导率也急剧增加,约一分钟后达到稳定,这时方可正常使用,这段变化在设防计电路时可采用延时处理解决。
2. 加热电压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元件的性能,所以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使用为佳。
3. 元件在接触标定气体100ppmCO后10秒钟以内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可达到 ( Vdg-Va )差值的70% ( 即响应时间 );脱离标定气体100ppmCO30秒钟以内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下降到 ( Vdg -Va )差值的70% ( 即恢复时间 )。
4. 符号说明
检测气体中电阻-Rdg 检测气体中电压-Vdg
干扰气体中电阻-Rig 干扰气体中电压-Vig
Rdg与 Vdg的关系:Rdg=RL(VC/Vdg-1)
Rig与Vig的关系:Rig=RL(VC/Vig-1)
5. 负载电阻可根据需要适当改动,以满足设计要求。
6. 使用条件:温度-15~35℃;相对湿度20~%RH;大气压力80~106KPa。
7. 环境温湿度的变化会给元件电阻带来小的影响,当元件在精密仪器上使用时,应进行湿湿度补偿,最简便的方法是采用热敏电阻补偿之。
8. 避免腐蚀性气体及油污染,长期使用需防止灰尘堵塞防爆不锈钢网。

网友B:
一切电化学一氧化碳传感器都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一切半导体气敏元件都不能满足您的需要:都是非线性输出!

网友C(2008-11-27):
用电化学的可以!现在有很多成熟的产品,

网友D:
2楼的说的很对, 使用电化学的传感器的产品都可以满足要求, 市场上很多公司有成熟的产品。如果采用半导体测试, 很难做到线性, 而且受温度湿度干扰影响比较大, 需要加热电压。

网友E(2012-07-03):
现在要选一个测量一氧化碳的气敏传感器,要求是输出是电压,线性,大家给帮个忙啊!!急啊!!

测量一氧化碳的气敏传感器,有半导体,平面半导体、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半导体输出的是电压,电化学输出的是电流,不过在设计后级电路的时候可以转化成电压,相对线性当然是电化学的是首选,可以找我进行详细的了解 QQ 2627662407

网友E:
测量一氧化碳的气敏传感器,有半导体,平面半导体、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半导体输出的是电压,电化学输出的是电流,不过在设计后级电路的时候可以转化成电压,相对线性当然是电化学的是首选,可以找我进行详细的了解 QQ 262766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