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P4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3):
编程软件与西门子PLC通讯不上。通讯时,总是找到一台错误的设备。

1.我用的软件是西门子SP4(V4.04.16)  因为是笔记本,笔记本的串口是用USB转接的。

2.同样的软件同样的PLC和下载线,在台式机上通讯是正常的。 两都唯一不同的就是串口不一样。笔记本的是USB转的,

3.我也试过笔记本PCI-E转串口。也没有通讯上。

4.我试的USB转串口线和台达PLC、永宏PLC通讯均正常。

5.我用USB转串口线在笔记本上用威纶的触摸屏与西门子PLC在线模拟,通讯正常。

6.我把USB转串口放到台式机上,通讯不正常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A:
我用过USB的没遇到这种问题啊,

 或许你改变通信设置试试

楼主:
能改的都改过了。但就是通讯不上。

现在又有新的情况。  我如果在通讯设置里搜索PLC的话,会找到一个不认识的设备。但如果不搜索而直接上下载程序或监控的话就可以通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