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怪病

楼主(2008-05-24):
  台达B系列3.7KW,通电就报CF请问是什么原因,模块肯定是没问题的,

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CF1内部记忆体IC资料写入异常        送厂维修

CF2内部记忆体IC资料读出异常        将参数恢复出厂设定值,如果还无效,送厂维修

CF3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     送厂维修

网友A:
那是台达的老毛病了,前年我们都退货几十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