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的自动开关老跳闸

楼主(2008-05-24):
遇到新问题了!

2.2KW的单相220V交流电机驱动空气压缩机,在压缩机的压力达到0.4MPa时老出现跳闸现象。控制电机通断的是25A的小型断路器!请高手分析一下、并指教!

网友A:
多数是你的短路器问题,2.2KW单相电机电流要是超过25A还不烧啊?

网友B:
不知有没有换一个试试,换了还不行就加大一个档次,现在很多产品质量不可靠

楼主:
那些老师傅人在哪里?

楼主:
唐渝森?周公呢?......你们好久没来了吗?

网友C:
看看空压机压力整定值是多少?如果压力上限值调在0.4MP跳闸是正常的,

网友D:
选择的断路器型号对吗?有些断路器不适合控制电机.

网友E:
我认为是断路器选取的余量不够,当压缩机达到0.4MPa时.阻力增大有可能导致过载

网友F:
有没有换过开关?有没有用钳形表测过电流?

网友G:
你得连接线用的多大的?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H:
楼主的压缩机应该是活塞机吗,压力高了,电机的负荷肯定重,应该是电机过流了,要看看电压低不低,电压要是没问题,检查机械部分和电机。还有空压机的额定工作压力是多少,是不是超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