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零线与中线性是一回事吗,N是指哪一个?

楼主(2008-05-24):
交流电的零线与中线性是一回事吗,N是指哪一个?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N指得是零线

网友B:
我觉得中性点接地就是零线

网友C: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D:
N是中性线,零线是PEN线。

 ;

中性线N不兼做保护线PE用,零线PEN兼保护线PE和中性线N用。

 ;

楼主可看一下TN和TT系统。

 ;

网友E:
学习一下。这方面刘志斌说的较透。

网友F:
过去学过:

       星型接法的中点叫中性点,由中性点往外接的线叫中性线。

        星型接法的中点接地叫零点,由零点往外接的线叫零线。

不知现在改了没有。

楼主:
有点细微区别的:

在三相四线制接线中,从变压器星形绕组中点接出来的线叫中线。在民用电中,我们将任意一相火线通过负荷与中线接通,取得220V的电压,这是我们将中线称为零

线。

网友G:
N线和中性线的区别:

我觉得N线(零线)指的是电源(发电机)星型接法的中心接点;

中性线指的是负载侧(电动机)星型接法的中心接点;

一般情况下N线和中性线是相连的,同时也重复接地。

网友H:
从发电机中性点引出的线叫中性线,也叫零(N)线

网友I:
         支持4楼的说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从发电机中性点引出的线叫中性线,也叫零(N)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点细微区别的:

在三相四线制接线中,从变压器星形绕组中点接出来的线叫中线。在民用电中,我们将任意一相火线通过负荷与中线接通,取得220V的电压,这是我们将中线称为零

线。
--------------------------------------------------------------------------------
";在三相四线制接线中,从变压器星形绕组中点接出来的线叫中线。";-----在TT系统中,变压器星形绕组中点接出来的线叫中性线(N);

在TN-C系统中,变压器星形绕组中点接出来的线叫零线(PEN).

";在民用电中,我们将任意一相火线通过负荷与中线接通,取得220V的电压,这是我们将中线称为零线";------在TN-S系统中,这里";零 线";是实用的俗称,细分是N线;

在TN-C系统中,这里用的是零线PEN.

网友K:
支持楼上师傅,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E:
嘿嘿,都是一会事. 你用漏电保护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都是一会事. 你用漏电保护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