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语言编单片机程序使之LED显示模块显示一个数?

楼主(2008-05-24):
各位朋友:

我想在单片机中用C语言编程显示一个数,起初我是在C语言中加入了汇编语言:

#pragma asm
CALL DEBOUNCE /*调用防抖子程序*/
MOV A,#9
DA A
MOV P2,A
DEBOUNCE: MOV R7,#40 /*16ms延迟子程序(2us*R6*R7)*/
D1: MOV R6,#200
DJNZ R6,$
DJNZ R7,D1
RET
#pragma endasm

由P2口连接的数码显示模块显示,但显示的书字并不如我所愿,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改正,不胜感谢!

网友A:
调用防抖子程序结束后,并没回主程序,而是直接结束。

网友B:
这个不难啊,网上很多源程序啊~~

汇编你懂了,为什么C写不出来呢? 如果一开始是一个二进制表示的数,先要转成BCD,通过BCD查表找到对应的七段码,送P2口即可。

看你的程序根本没有转换七段码这段。学习一下什么是七段码吧。七段码是LED显示不同数字对应的码,不是你写个9过去就会显9的,要显9的七段码

楼主:
恩,我用C语言解决了,谢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