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指令啊???

楼主(2008-05-24):
D1000Z1什么意思?

网友A:
???????????????

楼下的要说啊

永宏PLC为用户专业解决控制伺服步进 PID调节等领域优势明
显,功能突出,性能稳定,价格便宜,大致功能介绍如下:
(1) 单机可带4轴步进(伺服)频率高达920KHZ,无需任何
定位模块且可同动
(2) 单机可扩至5个通讯口,速度达921.6Kbps,可
RS232,RS485,USB,Etherent等界面,支持标准永宏协议,
MODBUS标准协议及自由通讯协议
(3) 单机可带128路模拟量输入/输出,32路温度PID
(4) 可8组高速记数,频率达920KHZ,5组0.1ms时基高速计时

(5) 4点高速脉宽调变,频率达184.32KHZ,16点高速中断输
入,36点捕捉式输入等

电话 黄先生 13771541636

网友B:
块传输指令,把从D1000Z1--D1002的数据传到D131-D133

网友C:
批传输指令,把从D1000Z1的数据传到D131-D133 ,如果Z1等于1,则把D1001-D1003的数据传到D131-D133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正解!

楼上的兄弟正解!

网友E:
3楼讲的对,就是一个变址传送指令

网友F:
123说的对呀...

网友G:
2、3楼的说的都对,Z1是个变址寄存器,根据它的值来传送(D1000+Z1)的值到D131--D133

网友H:
2、3楼的说的都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