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PLC用什么线和电脑连接

楼主(2008-05-24):
请问一下S7-300的用什么线和电脑连接 是自己做的线 还是买的 .要是自己做要怎么做?  要买 在什么地方买呢???/

谢谢拉

网友A:
1\通信电缆西门子的,以前都是RS232 的端口,现在都出USB端口的.型号,我记不得了,看看手册就查到了.

2\如果是工控机的需要一个CP5611(不要驱动)或者是CP5613(需要驱动,特点是比CP5611耐温),使用PROFIBUS DP连接就可以了.方便简单.

3\如果是在一个以太网络中,通过以太网也可以.

网友B:
232-MPI USB-MPI CP5611 CP5512都可以,一般是要买的。实惠一点的是232-MPI或USB-MPI,但不知你的电脑有什么接口?

楼主:
我的电脑有USB接口和串口都有的啊  用哪个好点呢 ?便宜点

网友C:
自己做比较困难,直接向西门子代理商买吧

网友C:
USB接口和串口价格差不多

网友D:
如自己用买一个仿制的就可以了,400元一条,我公司也有两人买过,还可以,我这里有一个电话076987725467

网友E:
最好使用西门子的,买吧!5512卡和相关配件

网友F:
我这里有1326732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