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08-05-24):
现在我咋看不到收藏的文章了呢?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确定添加到收藏夹了吗???还是放 到别的地方了.

是不是的工具设置有问题.别人改了.

网友B:
如果是收藏了的话,在你的后台管理应该看得到,再问你你收藏的时候有没有成功

网友C:
我认为你肯定没有搜藏好..重新搞个好了..

楼主:
收藏成功了,但打不开后台管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