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频率显示和频率输出

楼主(2008-05-24):
富士变频器  F01设定键盘面板 F02设定由外部端子(FWD  FEV)  变频器在停止到运行时变频器有运行显示(RUN亮)但没有频率和输出.

请教..........................

网友A:
母线电压过低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说明你的变频器有故障,我碰到过,是电压检测部分

网友C:
加启动信号没有,加频率信号没有?

网友D:
用个好的电位器接上,若还不行将频率给定改为面板给定看能否启动,若还不行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重点看面板和端子

网友E:
参数有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