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案如何进行

楼主(2008-05-24):
目前方案中需要使用的设备比较多,包括单片机、PLC、热能仪表等几种产品,还有GPRS模块,用什么产品,比较实用,且成本低。

网友A:
用昆仑的人机界面,可以有多个串口还有以太网口等都可以进行通讯,至于你所用的单片机等产品,我们还可以给你开发驱动程序,具体可以联系mcgsslq@163.com

网友B(2009-08-27):
昆仑触摸屏可以用,但是底层设备的选型做好用标准协议 例如MODBUS

网友C:
我是电气工程师,你这样的项目我也做了不少!

我想问你大概有多少单片机,几台触摸屏,几台仪表,几个模块!

分别是什么协议。

我会帮你想出最佳方案的,如果能用千把块的触摸屏,就尽量不要用上万块的组态

网友D:
偶推荐一个最多11个串口,

你要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