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按钮的文字竖着写?

楼主(2008-05-24):
怎样才能把按钮的文字竖着写?

网友A:
写完“按”,再选一次文本,放在”按“下面,写“扭“

网友B:
写完按字回车即可,把文本下拉也可,

网友C:
 楼主是在INTOUCH板块发表,应该是在此软件中的功能吧?

网友D:
把一个标签贴在按钮上就可以

网友E(2008-08-15):
做个标签,输入“按”后,再“ctrl+enter”可实现换行,然后输入“钮”,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个标签,输入“按”后,再“ctrl+enter”可实现换行,然后输入“钮”,就可以了!!

或者“把文本框下拉也可”

网友G:
一个标签写“按”

一个标签写“扭”

网友H(2008-11-20):
反正也不需要做动态联接的, 直接写两个字拿框框起来,打成单元然后统一联接.哈哈,都能实现看你用哪个方法了.

网友I:
就在按钮上加一个标签,标签中的文字可以按ctrl+shift换行!

网友J:
看是什么厂家的生产的了

实在不行分两次写也能达到这功能的

网友K:
分两次写,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L:
不知道你用的哪一种品牌,有的输完一个字后按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M:
只用一个工具栏中的一个按钮的工具是不能实现的,需要多个工具配合使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上面的朋友说的ctrl+enter,是对文本框来讲的,对按钮不起作用。

网友N(2009-07-31):
双击你要修改的按钮,在‘基本属性’标签里,文本一栏,直接在两个字之间回车就可以换行了,点确定回到动画组态窗口,可以看到想要的结果。

以上。

网友O:
一个标签写“按

一个标签写“扭 ..这样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P:
这个问题需要分版本处理的:

1、如果使用通网版软件,单个按钮构件是不能实现按钮内容文字换行的,可以用一个标签放在按钮的上方,填充颜色和边线颜色设为没有填充,输入文字用ctrl+enter实现标签内容换行,注意调整按钮与标签的位置适当,然后将按钮和标签都选中,右击-排列-合成单元即可;其他方法:直接用绘图软件做好图片用位图的方式装载到按钮中。

2、如果使用嵌入版6.5及6.5之前的版本(包括6.2和5.5),实现换行功能与1相同。

3、如果使用嵌入版6.8版本,双击打开按钮,在基本属性-文本-直接enter,可实现换行功能。

以上仅供参考,感谢使用mcgs。

网友Q(2009-11-17):
按在标签上按钮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