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变频转工频时的冲击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8-05-24):
75KW水泵,配75KW变频,在变频转工频时,200A的空开跳闸。

好象在转换时,有时转换冲击电流非常平稳,而有时相当大,把200A的空开都跳了。

请问各位:

这转换电流是否有随机性,当波形吻合时,冲击就小,不温和,冲击就大。以上说法对吗?

网友A:
问你个问题,变频是怎么样停车的,是惯性,还是减速停车,电机再次起动时是否还在运动,有没有在水压的反作用下使电机处于反转.

楼主:
先用变频将电机升到50Hz,变频是空车滑行停车,然后迅速切断变频的输出接触器,并接通工频接触器,相当于软启动。

水压不高,不会把电机处于反转。

 原来电路在变频空车滑行停车后的0.3秒钟(大约),切断变频的输出,并接通工频的输入,但气囊式时间继电器的质量太差,接触器有时根本吸不动,没办法,只好用了几乎是同时动作的电路。

现在就是偶尔转换电流较大,请问各位有什么高招,谢谢!

网友B: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没什么办法.学习中

网友C:
“电路在变频空车滑行停车后的0.3秒钟(大约),切断变频的输出,并接通工频的输入,但气囊式时间继电器的质量太差,接触器有时根本吸不动,没办法,只好用了几乎是同时动作的电路。”

1、如果你能确定是 “变频空车滑行停车后的0.3秒钟”,“几乎是同时动作”动作也没有问题;

2、如果你能确定是 “变频空车滑行停车后的0.3秒钟”切换,不会有冲击电流;

3、我认为你的时间控制的不准,如果时间长,电机速度降得多,切换电流大,这应该是主要问题;

4、建议你使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接触器选用动作时间快的优质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

望继续给予支持!

网友C:
5、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切换时电流的大小还与负载有关;

6、切换时最好是在轻载的情况下进行;

7、切换时最好不是在重载的情况下进行,否则电流也大;

网友A:
建义:确保变频接触器退出运行1秒钟再去启动工频,防止电流相互冲击的发生,第二,200A的空气开关用在75KW中是不是有一点小了,电机的起动电流为6-7倍,即使为软启动后再突然换为工频也是在一定的启动电流的,

楼主:
电机由变频转工频的切换一般是在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的频率、大小都相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看,此时两个电源输出电压的大小、频率都相等,似乎可以进行平滑切换,不会对电机产生什么冲击。其实不然,一个没有考虑到的关键性的问题是——相位,即两个电源电压变化的步调是否一致。

以上是从网上摘录的一段,本人在75KW变频转工频时的实践中,也验证了以上观点,转换电流有时大,有时小,实际上,就是相位的随机性,完全同相,电流最小,完全不同相,电流最大。

以下也是讨论的转换电流的问题,供各位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9BC2-EC78074C36F4

网友C:
1、变频器自由停车0.3秒后,变频器已经无输出,即变频器输出电压为零;

2、这时把电机从工频端切除,接入工频电源,没有任何“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的频率、大小都相等的情况”和“关键性的问题是——相位”这样的问题;

3、转换电流的大小,只与电机接入工频时的转差率有关,如果电机在切换过程中,失电的时间长,速度下降的多,切换电流就达!

4、这个结论可以用切换时间来验证,例如在变频器自由停车后0.2秒、0.3秒、0.4秒、0.5秒分别切换时,切换电流会越来越大;

5、要求在变频自由停车0.2秒、0.3秒后切换,是为了保证变频器输出电压为零,变频器输出端模块完全截至,不会发生短路电流击溃变频的事故!

网友C:
楼主认为变频自由停车0.3秒后,变频输出还有电压的依据是什么?请你测量一下,变频自由停车多少秒后还有电压???

楼主:
现将张书民写的《大功率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转工频切换存在的问题研究》
论文转载如下:

参见以下网址:

http://oa.jlchina.cn/Article/dianqi/10158.htm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1796_454970_1.htm

刘兄:尽管你的观点与我不同,但仍然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C:
你不用拿什么论文说问题,你自己完全有能力判断,在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还存在输出电压吗???

楼主:
电机内部剩磁所产生的残余电压。

网友C:
1、如果变频器不停车,变频器的输出端任何一点与工频电源的任何一点之间的电压是多少,你完全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

2、当你测出来电压后,你就明白变频器输出端在不停机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短接,包括同频同相时,也不能!

网友C:
    “电机内部剩磁所产生的残余电压。”

1、这是个早已讨论过的问题,电机是软糍材料做得铁心,剩磁非常小,否则电机就无法工作,这是个常识!

2、你可以在变频输出端与电机并联一灯泡和电压表,测量这个残余电压的存在;

3、说“电机内部剩磁所产生的残余电压。”是对变频切换工频时经常出现炸机的错误解释,而实际上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端在不停机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工频电路短接,包括同频同相时,否则就炸机!

网友C:
你要愿意的话,可以看看过去的讨论: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楼主:
3、我认为你的时间控制的不准,如果时间长,电机速度降得多,切换电流大,这应该是主要问题;

4、建议你使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接触器选用动作时间快的优质产品;

顶对于3条,停机的时间不长,大约也就是0.3秒-1秒之间。由于电机的惯性非常大,水泵由1500RPM到完全停止需要25秒的时间,假定是衡减速,降速的数值大约为60RPM / 秒(按停机1秒算,其实没有那么长)。

对于4条,本人选用的时间继电器就是电子的,而且这个时间的差异,几乎与时间继电器无关,应该与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有关。

还是刚才的那句话,仍然感谢你的参与,但我不想与你继续争辩。

楼主:
以下是电路图,从图中可看出,基本与时间继电器无关,转换信号是由变频内部发出的,如果有不同的时间差,也只能是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快与慢相关。

网友D:
启动时把变频器工作时间调久点看看.

楼主:
  T11是带瞬动的时间继电器,准备将变频的频率升到52Hz,用T11瞬动停止变频,即空转停车,参照其他网友的建议,延时2秒切断变频的输出接触器,然后再接通工频接触器。

网友C:
       “停机的时间不长,大约也就是0.3秒-1秒之间。”

1、从你的图中看出,T11变频停机,到T11(6-11)工频切换延时0.5秒,与你说的时间0.3秒差0.2秒;

2、如果“停机的时间不长,大约也就是0.3秒-1秒之间。” ,那就说明你的变频停机、电机失电的时间在0.3秒-1秒之间变化,当然切换电流有很大的变化;

3、说水泵的惯性很大,在1秒内速度下降不大是错误的,水泵在高速时压力很大,负荷很重,速度下降不容忽视;

网友C:
1、你可以按你说的方法,“将变频的频率升到52Hz,用T11瞬动停止变频,即空转停车,参照其他网友的建议,延时2秒切断变频的输出接触器”,测一下切换电流;

2、不过我建议你,T11变频停机,到T11(6-11)工频切换延时0.5秒,改为0.3秒延时切换,切换电流会减小的;

3、如果你将变频的频率升到52Hz,用T11瞬动停止变频,即空转停车,延时0.3秒切断变频的输出接触器,然后并用其常闭触点接通工频接触器,你的切换过程电流会明显降低!!!

楼主:
失电的时间在0.3秒-1秒之间是估计的时间,其原因是无法测量,只能估计。

但是一旦调定,他的时间就不会再次发生变化,当然,误差是有的,估计也就是0.1秒左右,甚至更小。

速度下降当然存在,但不大,从25秒的惯性停车时间就可看出,下降不大,考虑到次因素,将变频升到52Hz,作为速度下降的弥补。

网友C:
“从25秒的惯性停车时间就可看出,下降不大”

1、水泵的负荷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在高速时速度下降的快,而在低速时可以惯性运行很长一段时间;

2、这种认为水泵在高速时1秒下降的速度量等于低速时1秒的速度下降量的说法错误:

网友C:
还是这句话:如果你将变频的频率升到52Hz,用T11瞬动停止变频,即空转停车,延时0.3秒切断变频的输出接触器,然后并用其常闭触点接通工频接触器,你的切换过程电流会明显降低!!!

楼主:
又被刘兄逮住了。

你说的没错,我考虑的大概的定性分析,你说的是定量分析。

网友E:
讨论的好   受益非浅

网友F:
我做过一个132kw的的变频转工频,德力西的1000a配电总空开跳,我自己的300a的没有动作,后来用的是降压启动,(变频自由停车后10秒内电机转速降到很低)

大功率的电机不建议直接转

网友G:
基本处于学习中.但我认为刘工说的有道理.

网友H:
选个300安的空开就没事了

网友I:
通常情况下停机后水泵速度的衰减是很快的啊...和风机不一样....我去水厂对90千瓦的水泵做变频改造时,感觉在几秒中就完全停下来了.....所以我赞成刘老师的观点...切换时间不能太长.....还有什么剩磁电压...我前些天对这个也做了特别的实验和研究...好象没那么严重..变频器停止输出后,示波器上的电压基本就没有了..好象不会对切换造成太大影响...何况切换延时在零点几秒后...剩磁早衰减得差不多了~~个人观点请求更正...

网友I:
对了...不要说发出电都充进电容了...我在母线上串了一个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J:
一桥不懂

老刘,忙啊 !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接触那么大的vvvf啊

网友K:
空开小了!
换大的吧...

楼主(2008-07-02):
换了个250A的开关,现在不跳了,不过,在转换时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L:
不带负载单做软启动冲击电流不会太大的.

如果是并联运行的水泵变频转工频那就大了.

网友M:
一看电路图就觉得会有问题,太笨了,你可以将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时间设的长一点,试试.  苏州中锦电气 郑建议

网友M:
你把变频器当软启动器用,你太有才了,你也很有钱,变频的输出电流和工频的输出电流其电流线序不太可能保持一致,用变频器根本就不要去切换到工频,变频器允许长时间核定功率运行的 苏州中锦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