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高手出来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2008-05-24):
OMRON 的 tim 值该如何输入,例如tim 00001 #100。谢谢

网友A:
比如按下0.00后10.00输出,12秒后10.00断电,

LD 0.00

OR 10.00

ANDNOT TIM000(使用的时间继电器是TIM000)

OUT 10.00

TIM 000(该值从000-255) #120(该值以ms为单位0-9999)

END

 ;

网友B:
用编程器还是用电脑 编程器按一下变更键  电脑用鼠标点一下下一行就可以输入数值了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用编程器?

网友D(2008-08-01):
还是快捷好用吧!按个C,还有按个I就出来了

网友E:
鼠标放在TIM指令上,按个回车就可以改了

网友F:
刚入门知识,Tm 00001  #100    #100  是10秒,#120 不是12秒了!

网友G:
LZ说的tim值是什么?
timer的预设值,就是#后面那个。
timer的id,就是tim后面那个数。

网友H:
zql Xzql
积分:211
帖子:51注册时间:2005-12-19 21:14:00 6楼 回复时间:2008-8-3 10:58:03 刚入门知识,Tm 00001 #100 #100 是10秒,#120 不是12秒了!
对,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