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优越特点

楼主(2008-05-24):
ABB IndustrialIT AC800F DCS控制系统的特点和优势:

一、系统概述

系统容量:可以支持100对冗余的控制器和100个操作员站。(优势)
系统通信网络:标准以太网。
操作员站可以任意灵活地选择控制器。
控制器与操作员站之间通信模式是对等模式。(优势)
集 DCS & PLC & FieldBus(总线技术)功能于一体的混合式(Hybrid)控制器。
(这一点是AC800F DCS 系统所独具的优势,其他任何PLC或DCS厂商都做不到)
控制器本身就支持多种现场总线(Profibus,FF,Hart,Modbus)。(优势)
(其他PLC或DCS厂商只有通过外配不同的现场总线耦合器才能实现全部功能)
支持远程I/O、其通讯速率可达12MB。(优势)
支持Profibus I/O技术,包括总线仪表和传统仪表,并且升级无需增加硬件及系
统软件费用。(优势)
(就Profibus现场总线技术而言,目前只有ABB和Siemens比较成熟)
9、系统可实现全方位的冗余,包括: 控制器、操作员站、I/O、通信、网络和电源。

二、控制器

控制器作为独立导轨安装装置,可以灵活安装在控制室或现场,并且维护简便。(优势)
控制器具有很高的MTBF时间,采用全金属封装。宽松的温度要求以及良好的散热能力。
控制器采用32位超级RISC CPU-i80960(实时多任务CPU)。
(PLC厂商没有采用这种高性能的CPU芯片)
控制器 CPU处理器可以达到150MIPS指令处理能力。(优势)
控制器memory带实时动态校验EDC功能,保证系统传输的数据是正确的。(优势)
(这一点是AC800F DCS 系统所独具的优势,其他任何PLC或DCS厂商都做不到)
6、I/O扫描和响应能力:极快的扫描速度(用户可组态) (优势)
开关量信号:Min.2ms
模拟量信号: Min.10ms
(这一点是AC800F DCS 系统所独具的优势,其他任何PLC或DCS厂商都做不到)
7、用户程序响应能力:三种控制任务执行方式(可根据任务性质人为指定) (优势)
A. 周期处理方式— 循环周期≥5ms(可组态)
此方式主要用于模拟量处理和回路调节以及一般的逻辑控制
B. 连续执行任务PLC模式
此方式主要用于高速逻辑控制和顺序控制
C. 事件驱动方式— 满足事件条件时执行
此方式用于执行某些系统任务
(这一点是AC800F DCS 系统所独具的优势,其他任何PLC或DCS厂商都做不到)
8、AC800F冗余控制器能实现无扰、平滑的切换。快速维护、更换控制器无需停系统
以及下载程序。
9、控制器所配备的电源具有20ms能量保持。

三、S800 I/O

S800 I/O模拟量模块不超过8点、数字量模块不超过16点。(优势)
(其他厂商模拟量模块为16点、数字量模块为32点,这样风险较大)
模拟量输出模块:分辨率为14位;驱动能量: ≤850;且每一个通道都有一个A/D转换器。(优势)
所有输出模块都具备OSP功能(故障状态下的输出预置)。
所有模拟量模块的精度为千分之一。
RTD输入模块的分辨率为14位;热电偶输入模块分辨率为15位。

四、Field Bus总线技术

系统支持ProfiBus现场总线智能仪表的工程及管理组态,同时支持智能仪表参数
OPC 数据交换功能。(优势)
2、系统同时也支持FF现场总线智能仪表的工程及管理组态。(优势)

五、工程师站软件

工程师组态功能共享,实现硬件、控制器及HMI一体化且唯一的组态调试工具,
工程师组态软件内嵌现场智能仪表组态工具。(优势)
系统数据库实现多个文件之间全局共享。
可以实现系统全局的数据交叉参考、文档生成和系统通信处理。
工程师站软件的调试能力:(优势)
离线仿真功能。
调试手段,包括:数值、趋势、单点强置等。
在线参数、程序修改及下装。系统可实现在线单点下载功能。
(大部分PLC和少数DCS厂商不能实现在线单点下载功能)
支持用户自定义功能块UFB功能及模板复用技术。(优势)
采用国际标准IEC61131-3图形化编程语言,支持FBD(功能块图)、
LD(梯形图)、IL(指令表)、SFC(顺控图)、ST(结构化文档)。
并且还支持这五种编程语言混合使用编程。
其中ST(结构化文档)包括:数组计算和高级语言。(优势)
(少数PLC和大部分DCS厂商不具备这五种编程语言)
工程师组态软件内核式汉化,包括:界面、对话框、系统错误提示等。(优势)
(这一点是AC800F DCS 系统所独具的优势,其他任何国外PLC或DCS厂商都做不到)
8、简便程序备份及升级。

六、操作员站软件

操作员站软件在传统功能之上,支持面向管理人员的操作(包括实时和历史趋
势,以及记录等);支持面向用户的维护界面(包括系统诊断等)。
强大的画面预定义组态功能,用户通过填写参数,完成复杂的操作员站组态。
用户可根据实际要求自定义趋势。
1个FGR(图形显示)支持2000个标签显示。(优势)
对实时数据趋势和历史趋势数量没有限制。
对流程图画面也没有数量限制。
操作员站软件内核式汉化,包括:界面、对话框、记录、报警提示等。(优势)
(这一点是AC800F DCS 系统所独具的优势,其他任何国外PLC或DCS厂商都做不到)
操作员站支持一机双屏。(优势)
(大部分PLC和大部分DCS厂商不支持此功能)

网友A:
其实 F只要 随便把监控层的优点 给 M一些,

M就可以走的更好了。

网友B(2010-02-01):
产品的市场定位不同,性能自然不同

网友C:
还是多发点资料吧。。网络上ABB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C:
多发点800XA 和800M的资料啊,AC800F相对较弱,没办法和横河的,霍尼韦尔什么的去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