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 如何实现 IO 冗余?

楼主(2008-05-24):
 如题.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A:
我也好想知道啊 , you

网友B(2008-07-06):
Logix5000 如何实现 IO 冗余,再说清楚 一点啊

网友C:
这个I/O也能做冗余??就算是软硬件可以,那接线如何来做?想不通.底层要做冗余的话,想想工作量也是....................

网友D:
AB不能实现IO冗余。

网友E:
能做冗余哈,上位组态两个一样的cpu电源,通讯。模块,。。。。。。总之能做哦。我就做过这种系统!QQ:593190254详细!

网友F:
CPU,电源,通讯冗余就可以了,I/O冗余必要不大.

网友D:
5楼说的是其他的冗余,不是IO容余。

6楼冗余是很必要的。

网友G:
目前知道除了SIEMENS  S7 -400H和GE 9070,RXI 70的PLC有I/O冗余,其他LC也没听过,那就用DC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