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器维修经验

楼主(2008-05-24):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因为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容易老化造成的,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夏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电气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电气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如墙壁用空心砖,室顶多层设计,如果能配上空调机,则变频器的寿命会长很多!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如果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刚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电梯变频器维修实例:今天维修一台安川676GL5-15KW电梯变频器,最初原因是380V/220V变压器的保护快熔FU2(600V/1.5A)烧断了(散热风扇短路引起380V/220V变压器短路),小区管理处电工没查清原因就用铜线代替FU2快熔,通电后铜线及附近电路板打火,烧熔的铜又喷到驱动板上,造成两个2BI100NC-120功率模块及驱动板损坏,100A快熔也烧断,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请电工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铜线去代替快熔,否则对设备造成的损坏通常是非常惨烈及惨重的!

------关于电梯变频器日常的保养:现在电梯都是用变频器来控制,当变频器出故障就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会急坏管理人员,如果平时有对变频器进行保养,则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我们在维修大量电梯变频器后,总结出平时保养的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电梯电气室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变频器元件容易老化,最好装有空调,效果相当不错!2)防止雨水淋湿,通常是在刮台风时,窗门被风吹坏而使变频器淋到雨水。3)防雷电,这个就关系到整栋楼或整个小区防雷设施问题,被雷击的变频器一般损坏严重。4)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要定时清尘,发现其有响声或不运转就要更换。5)电梯电机有不正常响声通常是变频器有问题,如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时最好就要维修,等到变频器完全不行则损坏可能比较严重。如果自己没有维修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很多人把变频器弄得更坏。 (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电梯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有一家电梯维修公司送来一台广日电梯的富士VG5变频器来维修,自己已修了两次,都是用了几天就烧模块,损失惨重!经检查,就是因为用麦乳胶当散热胶涂在模块的底板,结果模块散热不良而烧毁。所以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否则可能会浪费了精力、金钱及时间!自己维修还有以下风险(经常见到):如买到假模块、驱动有故障但没查出、装错线、螺丝没拧紧等!这些都可以把变频器烧得更坏!

——电梯厂家请注意:有的电梯厂家选用了安川制动单元,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经常坏制动管,后来经检查后发现是电压档选择问题造成的,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如果厂家一开始就选用400V档(或415V),当电源电压为380V也不影响电梯的使用

——电梯变频器由于负荷变化大、控制精确度高、24小时运行,为了使其工作稳定,其功率通常要比电机的功效选取大一级,有很多电梯专用变频器的功率在工艺设计上实际上已比通用变频器功率选大一级,如15KW的已用到18KW的材料,这也是电梯变频器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但现在很多人在选取通用变频器用于电梯时并没有选大一级功率,造成变频器工作不稳定及使用寿命短,所以客户在购买电梯时一定要弄清楚厂家选取变频器的品牌(是否是电梯专用的)及变频器功率是否有加大一级,这两点的不同则成本差别会比较大,也不要贪这一点的便宜而使以后可能要付出几倍的保养及维修费用!

-------性能最好的电梯变频器 维修了大量的电梯变频器,觉得性能最好的几个型号是富士VG3N、VG5N变频器、安川616G5、676GL5变频器,原因如下: A)用足材料,选用名牌元件,使用寿命长!现在变频器质量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偷工减料严重,这样虽然价格低但寿命短。而这几个型号选取元件参数的设计余量都比较大,不容易因一时过载而损坏。 B)完美的矢量控制及保护功能!电梯运行更稳定、舒适,变频器有故障时不会烧通顶,维修费用低! C)变频器模块是分立元件,维修方便,价格低!而现在很多变频器采用一体化模块,当损坏后维修价格很高,几乎没有维修价值! 富士VG3N、VG5N、安川616G5、676GL5变频器的价格比较高,但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因为这对保障电梯长期运行的正常很重要。

------现在的假模块很多,下面是2MBI100NC-120模块真假对照图,左边是假的,假模块很难用仪表测出,如果你怀疑你的模块是假的可拆开看看,其接线很粗糙,工作寿命很短。 这是深圳一家电梯公司自己在街边购买模块维修变频器,结果把变频器炸到面目全非后才送到我们这里维修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变频器,否则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害!!http://lcf680707.diytrade.com/sdp/110771/2/pd-1000104/1848706-501181.html

网友A:
  本公司也是浙江省好几家电梯公司的特约维修点,根据我们的几年来的维修经验,维修电梯专用变频器最大的困难是在维修时做不了闭环控制,你修好后的变频器只能是开环运行,开环运行好并不代表闭环控制也是好的,这往往会碰到,如主板有问题,编码器板有问题啊,,,,同李老师有同感,性能最好的电梯变频器还是老的如富士VG3N,VG5N变频器;安川的616G5、676GL5变频器,,,,这种变频器在设计时已放有足够的元件参数余量,变频器过载能力强,不太容易因一时过载而损坏。另方面,由于变频器内部整流,逆变部分用的是分立模块,维修方便,维修费用就低了,不像现在很多刚上市变频器内部采用一体化模块,当损坏后维修价格很高,几乎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电梯的牵引电机工作在频繁正反转的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作为提供电源的变频器自然也工作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散热困难.,并非有足够的元件参数余量就能解决,在任何条件下,热量的积蓄都是不可忽视的.随着温度的增加,半导体材料的导电性能将会产生质的变化.

网友C(2008-06-29):
我们学校要提出项目驱动教学,,我想通过研制变频来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大虾指点,同时想请一位变频器的前辈来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有谁愿意来帮帮我们,请与我联系了liying@mail.hniu.cn,QQ:421000594

网友D:
当电梯变频器驱动的是同步电机时,要求编码器找零位,电机自学一般维修公司没有这样的试验条件.本来一台小问题变频器,经折腾后变成了大问题.操作不当还会造成参数丢失,建议最好去厂家或者比较有实力工专业公司去修.

网友E(2009-04-24):
北京海容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的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公司
电梯电路板维修业务简介
★ 我们公司维修过的电梯的品牌:奥的斯、蒂森、迅达、三菱、日立、东芝 、富士达、三洋、广日、升华、LG、通力、HYUNDAI等各种品牌。
★维修项目:主控板、 控制板、 门机板、 层显板、 CPU板、 变频器、 驱动板等

维修技术特点:
1 芯片级无图纸维修电路板,无局限性。
2 使用先进的测试仪器,可对在线集成电路进行功能测试及比较测试。
3 可对编程器件进行读写和存储烧录。

维修时间:
1 标准修复时间为2至3个工作日
2 加急修复时间为1至2天
3 特急修复时间为1个工作日
4 维修时间以客户确认报价时计算

保修:
1 修复后签订保修协议,对修复部位保修6个月
2保修协议从设备正常运转当日起生效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银利娜物业中心3号楼228室
联系人:武计锁 15101661927 技术负责人:段西科
联系电话:010-51638209 /8 传真:010-88438249
E-Mail:hrbc@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