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VIEW参数设置的权限问题?

楼主(2008-05-24):
在WINVIEW一个画面里有几个参数需要设置,有两个参数是需要高级别用户设置的,余下的是普通用户可以设置的。如何实现,请帮忙。

网友A:
MT500系列是通过设置窗口的安全等级来实现的,普通参数放在一个窗口,采用一个密码;高级参数放在较高等级的窗口,采用另一个密码。

MT8000系列,普通参数和高级参数可以放在一个窗口,通过设置元件的操作权限来实现。

网友B:
用密码保护做,就可以 了啊 QQ  470331240

网友C:
三菱的可以设置十五级的密码;

网友D(2008-06-24):
六级密码可以有十二个用户,每级三个,怎么还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