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IEW参数设置的权限问题?

楼主(2008-05-24):
在EVIEW一个画面里有几个参数需要设置,有两个参数是需要高级别用户设置的,余下的是普通用户可以设置的。如何实现,请帮忙。

网友A:
一个画面实现好像困难些吧

网友B:
我在书上看到有可以实现

是建一个安全等级转换的钮

等级不一样,输入的密码自然不一样!

网友C:
做两个画面(通过复制),可以设置高级别参数的画面需要高级别密码。可能还有别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D:
QQ :470331240,加我QQ,我跟你说吧

网友E(2008-06-26):
你可以再PLC程序中做一下连接。就可实现不同的密码打开不同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