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与应用》

楼主(2008-05-24):
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测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本文章完整内容 http://wenku.baidu.com/view/d7c1a0eb172ded630b1cb603.html

广州通达电梯变频器维修中心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13302251238, 手机QQ:864828689)。

  我们维修不少三菱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如果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最近维修一台安川616G5-55KW变频器,损坏严重,其原来是有一个快熔断了(三相各有一个快熔),电工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又一时找不到快熔,就用一条铜线代替,开机后发出一声巨响,两个模块炸裂,吸收回路坏,推动板也无法维修,换新板,造成重大损失!按我们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铜线代替快熔的做法我们已见过不少次!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三菱A240-5.5KW变频器换成A540-5.5KW时把A540-5.5KW“N”线接地!一送电变频器就发出巨响!变频器损坏严重!一方面是A540-5.5KW的“N”线与A240-5.5KW变频器的地线的位置相似!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地线接上去;有的电工则误认为“N”线就是地线!请三菱变频器用户小心接线!(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中文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注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入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去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问题,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如果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电梯维修技术、电梯维保: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因为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容易老化造成的,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夏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电气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电气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如墙壁用空心砖,室顶多层设计,如果能配上空调机,则变频器的寿命会长很多!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如果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刚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我们是广州日立电梯变频器维修厂,维修了不少EV-ECD01-4T0150、EV-ECD01-4T0110电梯变频器,多数是烧坏制动模块APT60GF120其驱动电路!有时整流模块及充电电阻也烧坏了,本身性能不好是其主要原因,另有一个原因是运行接触器触点打火,电压波动大,所以要以经常检查这接触器,定期清洗其触点,但这个很多电梯保养公司都没有做到!广州日立电梯变频器维修13302251238,手机QQ:864828689

——电梯艾默生变频器HTD31用户一定要小心:艾默生变频器HTD31与TD3100的外形及电路是一样的,操作面板也是这样,但如果你不小心,将TD3100面板用到HTD31变频器上,就会马上损坏HTD31变频器主板,不能修复!最惨的是日立电梯公司卖这个主板是天价,一个要6000元!因为这个机型在市面上很少,只能忍痛向其购买!我怀疑这是日立电梯公司自己设的一个陷阱,居心不良!

——让你不再头痛:蒙德电梯变频器IMS-P2-4015A改为安川616G5变频器!蒙德电梯变频器IMS-P2-4015A是仿造安川616G5-15KW变频器,但软件及硬件都远远比不上,质量很不稳定,经常烧一体化模块,维修费比较高,修过的变频器更容易坏,令人非常头痛!后来我们将其改为安川616G5变频器,从此一点问题都没有,两种变频器接线差不多的,改装很简单!我们有安川616G5变频器供应:13302251238

------电梯变频器维修实例:今天维修一台安川676GL5(L5R4013)电梯变频器,最初原因是380V/220V变压器的保护快熔FU2(600V/1.5A)烧断了(散热风扇短路引起380V/220V变压器短路),小区管理处电工没查清原因就用铜线代替FU2快熔,通电后铜线及附近电路板打火,烧熔的铜又喷到驱动板上,造成两个2BI100NC-120功率模块及驱动板损坏,100A快熔也烧断,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请电工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铜线去代替快熔,否则对设备造成的损坏通常是非常惨烈及惨重的!

------关于电梯变频器日常的保养:现在电梯都是用变频器来控制,当变频器出故障就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会急坏管理人员,如果平时有对变频器进行保养,则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我们在维修大量电梯变频器后,总结出平时保养的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电梯电气室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变频器元件容易老化,最好装有空调,效果相当不错!2)防止雨水淋湿,通常是在刮台风时,窗门被风吹坏而使变频器淋到雨水。3)防雷电,这个就关系到整栋楼或整个小区防雷设施问题,被雷击的变频器一般损坏严重。4)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要定时清尘,发现其有响声或不运转就要更换。5)电梯电机有不正常响声通常是变频器有问题,如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时最好就要维修,等到变频器完全不行则损坏可能比较严重。如果自己没有维修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很多人把变频器弄得更坏。 (广州变频器维修(电梯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13302251238, 手机QQ:864828689    )

——有一家电梯维修公司送来一台广日电梯的富士VG5变频器来维修,自己已修了两次,都是用了几天就烧模块,损失惨重!经检查,就是因为用麦乳胶当散热胶涂在模块的底板,结果模块散热不良而烧毁。所以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否则可能会浪费了精力、金钱及时间!自己维修还有以下风险(经常见到):如买到假模块、驱动有故障但没查出、装错线、螺丝没拧紧等!这些都可以把变频器烧得更坏!

——电梯厂家请注意:有的电梯厂家选用了安川CDBR-4030B、CDBR-4045B制动单元,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经常坏制动管,后来经检查后发现是电压档选择问题造成的,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如果厂家一开始就选用400V档(或415V),当电源电压为380V也不影响电梯的使用 。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电梯变频器由于负荷变化大、控制精确度高、24小时运行,为了使其工作稳定,其功率通常要比电机的功效选取大一级,有很多电梯专用变频器的功率在工艺设计上实际上已比通用变频器功率选大一级,如15KW的已用到18KW的材料,这也是电梯变频器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但现在很多人在选取通用变频器用于电梯时并没有选大一级功率,造成变频器工作不稳定及使用寿命短,所以客户在购买电梯时一定要弄清楚厂家选取变频器的品牌(是否是电梯专用的)及变频器功率是否有加大一级,这两点的不同则成本差别会比较大,也不要贪这一点的便宜而使以后可能要付出几倍的保养及维修费用!

-------性能最好的电梯变频器 维修了大量的电梯变频器,觉得性能最好的几个型号是富士VG3N、VG5N变频器、安川616G5、676GL5变频器,原因如下: A)用足材料,选用名牌元件,使用寿命长!现在变频器质量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偷工减料严重,这样虽然价格低但寿命短。而这几个型号选取元件参数的设计余量都比较大,不容易因一时过载而损坏。 B)完美的矢量控制及保护功能!电梯运行更稳定、舒适,变频器有故障时不会烧通顶,维修费用低! C)变频器模块是分立元件,维修方便,价格低!而现在很多变频器采用一体化模块,当损坏后维修价格很高,几乎没有维修价值! 富士VG3N、VG5N、安川616G5、676GL5变频器的价格比较高,但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因为这对保障电梯长期运行的正常很重要。

——广州日立电梯、广日电梯运行接触器要带电动作,触点经常打火,容易氧化变黑,最后造成其接触不良,这对变频器是致命的,变频器很快就烧模块,如果没有查出原因就装上修好了的变频器,则变频器很快又坏了!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由于修好的变频器是要保修三个月,这样就会给维修商造成很多的损失!所以要求电梯公司在变频器烧坏模块后一定要检查电梯控制柜的主接触器是否正常!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现在的假模块很多,下面是2MBI100NC-120模块真假对照图,左边是假的,假模块很难用仪表测出,如果你怀疑你的模块是假的可拆开看看,其接线很粗糙,工作寿命很短。 这是深圳一家电梯公司自己在街边购买模块维修变频器,结果把变频器炸到面目全非后才送到我们这里维修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变频器,否则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害!!http://lcf680707.diytrade.com/sdp/110771/2/pd-1000104/1848706-501181.html

——由于电梯价格战激烈,电梯厂家不断地从电梯的配置下功夫,配件尽买最低价的!其中最能省钱的部件就是变频器,好的进口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价格差别可以达几千元,变频器性能不好对电梯的稳定性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电梯负荷变化大,经常急停,阳台电气室温度又高!所以电梯变频器相对于其它电梯零件是比较容易出故障的!因此电梯用户在购买电梯时一定要看清楚其用的是什么变频器!而不能单看价格!否则在以后的电梯维保历程里会一路头痛!(广州变频器维修(电梯维修)中心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13302251238,  手机QQ:864828689 )

——广州日立电梯、广日电梯、迅达电梯、蒂森电梯的富士VG3N、VG5N变频器、安川616G5、676GL5变频器负载功率相对比较轻,所以当散热风扇损坏而停止运转后,变频器通常还能继续正常工作(三线风扇坏除外),但些时变频器内部温度会比较高,长期工作下去则变频器元件容易老化,缩短寿命!所以要经常检查电梯变频器的风扇是否正常,如果其不转或运转声音很大时就要及时更换,不一定要更换原来的型号,参数及尺寸一样的就可代替,当然最好用进口的!

———广州日立电梯、广日电梯富士VG5N变频器显示OH1是因为风扇4715KL-05W-B39坏了!并不是变频器过热,这风扇三线风扇,带有检测电路,白色线就是信号线,当这风扇坏了,变频器就会显示OH1,变频器停止运行!有时风扇运转正常,但检测电路不正常,也会显示OH1,这时也要更换风扇,我们可提供4715KL-05W-B39风扇。 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日立电梯SJ300-110HF-GH变频器为何容易坏:我们维修了很多日立电梯SJ300-110HF-GH变频器,觉得这变频器要比其它电梯变频器的故障率要高很多,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发现有两大原因:一是SJ300-110HF-GH变频器模块电流选小了,其模块电流是50A,而通用变频器模块的电流是75A!二是电梯变频器设计功率要比电机大一级,而日立的这种电梯并没有这样做!两大厂家的偷工减料使变频器如小牛拉大车,发热厉害,电路板容易老化,模块也就容易坏了!解决的办法,QQ8648是更换功率大一点的SJ300-150HF-GH变频器,用到18KW则更好,反正价格差不了多少!

管理处自己送电梯变频器到外面维修要注意的问题:
 ——大多数电梯维保公司是不包变频器维修的,当电梯变频器坏了,这时是维保公司弄点“创收”的好机会,维修费肯定会比较高!有的管理处则太精明,自己送变频器到我这里维修,这样使维保公司很不高兴,就在电梯控制电路或变频器参数上做手脚,让你电梯不能正常运走,然后就说又有什么东西坏了,反正就是要多收点钱。这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当你确定是变频器坏了,你要么不要让维保公司知道,自己送来维修,要么让维保公司送来,这样让其赚点人工费也是应该的,不然你可能会得不偿失!头痛几天!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安川G7系列变频器在使用中有时会出现VCF故障, 这个是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原因可能是: 1、主回路电容因时效变化等而导致容量不足    2、变频器模块不良    3、输出缺相    4、载波频率设定不当    5、在v/f和无PG矢量控制模式下,电机连续失调。解决办法有: 1、更换大电容器  2、调节载波频率 3、减轻负载,延长加减速时间   4、更换变频器驱动板或模块

维修变频器防止被调包:
 ——最近东莞有一个电梯公司送一台676GL5-15KW的电梯变频器来维修,检查后发现变频器的几个模块明显被换掉了(模块底面没有涂硅脂、比较脏、有的螺丝还没装上),都换上坏的模块,造成重大损失!估计原来只是烧接触器,这是安川变频器的通病,电梯公司说是之前送到一家变频器维修公司维修,由于报价太高,不同意其维修再送到我这里来。从这件事中电梯公司要得到一个教训,就是维修变频器时要当你的面现场检查,变频器坏哪些元件,怎样测出其好坏等都要向你交代清楚,而且要马上报价,不同意维修则马上拿回变频器, 为了不造成误会,我们维修变频器全都实行公开的、透明的。电梯公司可观看我们维修变频器全过程,从不弄虚作假!

 年度变频器维修小结:不要让变频器坏在小小的风扇上:
 ——当变频器风扇坏了,很多人都是自己随便买一个装上,但他们不知变频器风扇性能差别相当大,质量好的风扇运转十年都没事,风速也快;质量差的则只能用一两年,风速也慢,风扇的寿命主要是看其轴承的质量,进口风扇的轴承通常比较耐磨。很多变频器当风扇坏了或转速变慢,变频器也不会跳过热报警,但变频器内部温度比较高,长期处于亚高温状态的变频器,电子元件容易老化,模块也最容易损坏,换模块的维修费通常比较高,造成很大损失!所以变频器换风扇最好是用原装的或进口的名牌风扇!

关于上门维修变频器问题:
 ——变频器维修不同于家电维修,其要用到的检测及保护仪器比较多,损坏的元件也比较杂碎,不好确定!所以现场维修变频器经常由于找不到配件而延迟了维修速度,也因为缺少保护措施而使维修过程显得非常冒险!所以要想又快又好维修变频器,还是将变频器送到维修中心,对于急用的变频器,我们会加班加点,马上给你修好!

特快变频器维修实例:
 ——有一天早上我们接到山东省威海市威海大厦的电话,说其有一台电梯变频器(富士G3-22KW)因下雨淋湿而损坏,准备空运过来,要求我们能尽最大努力帮其急修!因为这电梯已使用多年,找不到生产厂家,换变频器也是很难!修不好则整个电梯电气部分都要改掉!我们答应尽力维修,但不一定能修好!当我们收到变频器已是下午6点钟,我们急客户所急!连夜加班,经检测,变频器损坏严重!特别是开关电源部分,电路板很多铜线都烧断了,也换了很多元件,好在我们配件比较多!都可当场找到!直到深夜2点钟才修好!第二天一早马上空运回去!现在电梯运转正常。

长期收购爱默生二手变频器:TD3100,EV2000  -  7.5KW、11KW、15KW, EV-ECD01-4T0150、EV-ECD01-4T0110、EV-ECD01-4T0075,电话:13302251238,QQ 864828689

网友A:
李工,你好.以前的那些回贴那里去了,能找着吗?

网友A:
请李工看一下本坛的"linuxsuse 楼主 "发的"请前辈们帮忙! "帖子,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C:
今后还要来多多学习了。

网友D:
李老师你好!三肯变频器报24伏电源故障,连主板烧坏了!急呀!

网友E:
李工:

  辛苦了!

         致敬!

网友F:
谢谢李工给我们学习的机会~~~~!

网友G:
李工的论坛第一帖,更新之后没了,呵呵,又得重发,只要李工在,此帖永远置顶!!!

网友H:
李工你好:

   我有一台富士15E1S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3,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
富士15E1S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3:多为电流互感器或其放大电路有故障!

网友I:
李老师: 我用的是安川616G5 3.7KW变频. 现在主板跳CPF00故障, 换主板就没事了. 这样坏的主板如何维修呢? 现在不只一台这样,一批有好几台主板跳这故障,这批变频器以用7年了. 盼复.

网友J:
李工你好!一台西门子书本型变频器开机出现F011(过流报警)但用酒精清洗主控板后可运行大约2天又出现F011报警,

网友I:
李老师:

             安川G7 15KW变频,无规律性跳GF(接地故障).大概一个星期跳一次这. 经销商说干扰.  地线我接了.   但还是这样, 还有什么办法呢?  以前不是这样,刚这段时间是这样.

        盼复

网友K:
受益非浅,李老师辛苦了.

楼主:
安川G7 15KW变频,无规律性跳GF(接地故障:测量输出电流平衡则是电流互感器问题!轻微故障可在L8-06参数里取消这保护!

网友L:
李老师:

      你好!我有一台三菱FR-DU04的变频器,使用时间有三年多啦!最近老是在工作一小时左右就发出散热片过热的故障,我清理了所有的散热系统都没有用!如果把电柜门打开它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H:
李工你好;

      富士15E1S变频器开机显示OC3,模块是一体的,外面没有看见电流互感器,是不是在模块内,放大电路是不是A7840.

网友M:
这么好的文章,顶一下

网友N:
李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维修变频器的业余爱好者,望今后能与你合作.辽宁省朝阳市 13332379639

网友O:
李老师:请问富士G11/3.7KW变频器上电报OC2且不能复位是什么原因,我看了一下驱动板上R92烧掉了/请问其阻值是多少

网友P:
李老师:你好,

施耐德ATV58上电显InI,按任何键都不变,象死机一样.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I:
施耐德ATV58上电显InI.   如果关电过一会好,有可能是主板不稳定所至,(我试过)

网友Q:
李工,您好!
能否讲下示波器测试驱动板
企盼!

网友R:
谢谢李工的指点,明白很多技巧的,谢谢!

网友S:
李老师,你好.以前的那些回贴哪里去了,能找着吗?

网友T:
你好李工:

      请教:伟肯5.5CXS4G2I1变频器,怎么找不到驱动电路?

网友U: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V:
李老师

我支持!!!!!!!

网友W:
李老师 你好:我这里有两台AB1336系列的变频器,一上电就烧底板上的保险,也差不出来怎么回事?李老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一般会是哪一块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X:
李老师,请问伦茨9330 ES 变频器不定时出现LU,请问是哪方面问题? 谢谢!!!

网友Y:
李工你好!台达VFD055B43B已被他人修理过,参数"00-00"为"11",怎样更改为"13"?可能他人用了VFD037B43A上的主板,如参数"00-00"不更改为"13"能正常使用 吗?(00-00参数决定变频器容量)

网友Z:
这整理过了,很好,

网友AA:
看了您的文张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AB:
李老师 你好:我这里有一台11kw的VFD-B系列的台达变频器,故障表现为:空载运行正常,在设备上使用时,有时(也可能间隔几小时)会出现电机抖动现象,好像是变频器输出缺相一样。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C:
李老师:

   你好我们用的是富士5000G11系列变频器55KW,频率刚刚过10HZ就报警显示为“自整定不良”出厂设置也设置过了还不行,请问我该什么办?

网友AD:
李工,您好!
最近,碰见一台变频器无锡康迪CD2000型总是烧摸块GE节而CE没有问题,GE的电压没问题,不起动和起动以后正常,一致性很好,修复后能使用几天,是什么原因?

网友AE:
李工,你好!

请问,我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星三角型的转换电路行吗?

我想用三角型接法提高电机的低频低速性能,提高电机是输出力量

用星型接法提高电机的转速

你看可以吗?

网友P:
李老师:你好,

施耐德ATV58上电显InI,按任何键都不变,象死机一样.请问如何处理. (FZM你好,你讲的方法,我关电一个周后开机还是不行,和重前一样.)

楼主:
施耐德ATV58上电显InI,按任何键都不变,象死机一样:主板坏!换主板试!

楼主: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星三角型的转换电路行吗? 我想用三角型接法提高电机的低频低速性能,提高电机是输出力量 用星型接法提高电机的转速

完全没必要!通过变频器调整参数可实现!

网友AF:
dg害怕合法化恢复高考会如何人类任天堂, rtr.t/是;了

网友AG:
非常感谢李老师,学习了!

网友D:
李老师你好:

  我有一台东元7200PA30KW 的机子,上电就出现CPFOO,不能够进入参数,但接触器吸合,请指教! 如果是主板有问题,还能够修好吗?你那里有这个板子吗?

网友AH:
您好,李老师.我们公司有一台台达0.75KW变频器,型号:VFD007B43A,(VFD-B系列).现在开关电源3842的6脚到驱动变压器的元器件烧了.我想问一下其中电阻DR100,DR101,DR102的阻值,电容DC84的值.对于您的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I:
李工您好:

   我公司变频器柜上的制动电阻过热起火,会是什么原因呢?请您的赐教,不胜感谢

楼主:
东元7200PA30KW 的机子,上电就出现CPFOO:CPU板坏了!通常要换板!

楼主:
变频器柜上的制动电阻过热起火,会是什么原因:检查是否是制动单元短路了!

网友AJ:
李老师你好:

    你知道安川变频器vs-616HII 的参数怎么调吗?  最好有本说明书.麻烦你了.

网友AK:
您的一切问题,可拨打我公司技术电话:400-6767-688
如坏了,需要邮寄,你可以直接拨打我的号码15871808921康经理。
武汉利德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leaddo.com

我公司是施耐德中国指定维修中心,也维修各个品牌变频器等自动化产品如:西门子,AB ,ABB,富士等

网友AL:
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

网友AK:
对:yrzt 关于

李工您好:注意保养啊。灰尘太多,堵塞风扇都不宜散热!

有的公司他们经常在变频器房间按空调,加大风扇等就是这个道理啊!!

坏了,我公司可以帮忙,包裹元件级维修!(施耐德武汉维修中心)15871808921

   我公司变频器柜上的制动电阻过热起火,会是什么原因呢?请您的赐教,不胜感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M:
李工好:有一个问题求教,我有两台富士G9的变频器,一台5.5KW,一台15KW,两台送电同样的故障:LED显示正常,LCD不显示,从端子还能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N:
李老师:你好.

        请问台达VFD-B 2.2KW上电报PHF.1是那里原因...按什么键都没反应,菜单也进不了,说是什么接地故障是吗??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M:
李工好:还有一个问题,ABB140系列2.2Kw的变频器,送电显示FL4,查不出原因,请赐教

网友AO:
李工你好,客户有台132KW的丹佛斯变频器,型号是VLT5152PP,现在是报警过热,后来客户用个大风扇在外面吹就不报警了,我在想可能是内部的风扇可能有一个不转了(还是能听到内部的风扇声),致使排风量变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风道堵塞。由于客户机器还在用,想给我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想问下您知道这个机器内部风扇的型号尺寸么?我想做好准备,去修之前带一个那个上面风扇过去。万一正好是那个风扇坏了,可以立即更换。谢谢你

网友AP:
李工你好。有个问题请教。英威腾220V的一上电就显示INVT故障,不能复位,各个供电都正常,会使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英威腾220V的一上电就显示INVT故障:更换主板试试!

楼主:
没修过132KW的丹佛斯变频器,不知道其风扇多大!如果风道堵塞,风量就很小了!可用手摸摸!

网友AQ:
李工:你好!日立SJ300上电E230怎么修?

网友AR:
优价供应全新M版台安变频器N2系列驱动板,如N2-410-M3,单价RMB380元

网友AS:
李老师:你好,请问富士变频器P9S低速起动时有水泵电机有异常响动 ,高速运转后响声消失 ,输出电压三相平衡.请您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I:
李老师:

       施耐德ATV31变频主板没显示,如何维修呢?你有这主板吗?

网友I:
李老师:

             有安川616G5 3.7KW变频主板吗?

网友AT:
我厂新装 了一台阿尔法ALPHA3300变频器,在远控开车时,电机正常运转!当停车以后再开车时,就开不起来 了,必须到变频器近控面板上按下复位才能在远控再次起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AU:
李老师:        我接触变频器不多,      现在在供水电路中,   用一个37KW的ABB变频器带动7.5KW的电机时,   电机的温度较高,    在50度左右,    请问是哪里没有调好?谢谢!!!!!!

网友AV:
李老师:我是变频初学者,刚碰到一台ABBACS550,30KW面板无显示,但面板上绿色灯亮,上面背景灯亮但无字体显示,可听到电源板及主板继电器吸合声,更换主板及面板后故障依旧,是否电源板问题??请李老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W:
李老师: 您好!

先感谢您以前对我的问题的回复!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富士变频器FRN110P11S-4CX送电显示"ER2"通讯错误,反复上电和复位均没用,根本进不了菜单,测TXD上拉电阻R100没坏,是不是主板I/O芯片坏了?能修吗? 二、富士变频器FRN75G11S-4CX在做自动调谐时突然报“ER7”,此后一上电就报“ER7”故障,不能复位,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请问要如何才能消除此故障?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AX:
李老师好,有问题请教:西门子1P6RA7081-6DV62-0直流驱动器开关电源坏,芯片是UCC35701D,开关管是W5NK100Z.查得芯片和开关管都坏,同时还有一光藕SFH617A-2也坏.一并换之.可是始终烧限流电阻,不知何故.敬请指教.

楼主:
富士变频器FRN110P11S-4CX送电显示"ER2"通讯错误:主板坏!很难修!通常换板!

富士变频器FRN75G11S-4CX在做自动调谐时突然报“ER7”,此后一上电就报“ER7”故障:接触器没动作或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在供水电路中, 用一个37KW的ABB变频器带动7.5KW的电机时, 电机的温度较高, 在50度左右:温度不算高吧!

网友AS:
李老师:你好,请问富士变频器P9S低速起动时有水泵电机有异常振动 ,高速运转后响声消失 ,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会不会是变频器BX端与控制器的EMG端没相接有关系(变频器滑行停止控制端常闭触点)?请您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Y:
李老师你好,我们这有一台220KW的风机用变频控制,在启动时风机总是先倒着转几秒钟再正转,这样正常吗?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AZ:
谢谢! 你的记录给了我很大帮助

网友BA:
争做变频器采购与销售的最好的QQ群23249914

网友AV:
李工,我这里一台富士90KW不带电机输出正常,接上电机之后启动跳EF故障,说输出接地故障,怀疑电机损坏测量后电机正常。会不会是电流检测方面出问题?

网友BB:
原来的页面怎么都去掉了,对初学者来说,是个遗憾,看不到原来 的精典了。

网友BC:
李工,你好

我们这里有一台台大11千瓦的变频器,输出50HZ时线电压达到480V(用指针表测量)三相平衡!

请问由沈默问题吗?电压正常吗?

网友BD:
怪了,昨日雷雨前所有设备电源都已经切断,今日上电运行合闸后砰的一声,,打开控制柜后发现变频器进线端的短路器跳了,打开变频器发现模块少的发黑,这是什么愿意造成的?

网友AQ:
李工:誉强YQ3000-M空机上电OL1怎么回事?

网友BE:
引用 网友AA:

看了您的文张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F:
好东西,值得学习.还请多指点

网友BG:
  李工您好!

          我现在用一台维修过的安川G7变频,连续2至3次开机就会出现VCF报警,但断电复位后又能正常开机。我把别的变频上的电容器换上还是没用,看参数L8-07是0.C6-03为3(8KHZ).我所用的是矢量控制。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X:
李老师,麻烦给些直流调速器的维修经验,可否.谢谢!

haidao005@sina.com

网友AD:
有三菱伺服驱动源 MS-J2S-200A使用说明书,网上免费的没有.请帮助,谢谢! LTJ.2007@163.COM

网友BH:
李老师:您好!

请教您几个个问题 ; ; ; ; ; 1.ABB变频器同一型号内的主板是否不分功率大小,能通用? ; ; ; ; 2.佳兴变频器(风机上用)出现ERR2是什么问题? 还有LD是故障代码吗?

 ;

 ; ; ; 期答!

网友BI:
李老师:请问下松下伺服MDDA 开机就跳ER-14 是什么原因呢? 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BJ:
西门子6SE7023变频器运行中不定时自动停机且停机后就成死机状态(按任何键都无反应),这是主板坏了吗?如是请问李老师那里有没有6SE7090-0XX84-0AF0这种板,多少钱?

网友BK:
你好:李老师,请问你,台达变频器VFD-B型,报警EF,是那里的故障.先谢了

网友BL:
    李老师富士P9S运行频率不会上升是什么原因(按RUN显示0.00HZ)谢谢!

网友BK:
你好;李老师.请教你西林EH-600A变频器,报警E.5是那里的问题

变频器

网友BM:
李老师:我有台富士G7变频器跳完全放电后上电跳ERR3,电容电没放完上电没问题,复位后也能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N:
很有帮助,长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BO: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BJ:
现在论坛人怎么这么少了?长此下去会怎样?可惜啊!

楼主:
富士G7变频器跳完全放电后上电跳ERR3:没见过这样!是否是主板尘多!

楼主:
李老师富士P9S运行频率不会上升是什么原因:面板控制也要短接正转端子!是否没接?

网友BP:
李工:请教下我这有两台安川变频器型号为CIMP-P5C40P4(0.55KW)和CIMR-P5C44P0(4KW),0.55KW的报警为欠电压,4KW的报警为负载短路或电机阻短路.两控制主板看上去是一样,只是CPU型号有点差别一个为L7502101A(S87C196MH)另一个为L002GA20A(S87C196MH),请教这两个故障是哪引起的,能否对换主板试下

网友BQ:
资料的是宝,好好收藏了

网友BR:
李工你好,我们现用一台flender loher 变频器,功率160KW,现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报“IN POWER SECTION”故障,复位后正常,但运转一阶段又会出现此故障,并且出现故障时变频器输出为最大值,而在低速时没出现过此故障。我们测变频器输入电流三相不平衡,有一相与其它两相30%,输出电流三相平衡,请教问题的原因与如何处理此故障。

网友BS:
李工你好;

我有一台55KW老富士5000G7变频器开机显示OC3,,电流互感器是好的,这种电脑板、驱动板、电源板连在一起的,线路又细,不知从何地下手,请多指点。

网友BT:
太好了,收起来以后学着点

网友BM:
富士G7变频器跳完全放电后上电跳ERR3:没见过这样!是否是主板尘多!

是有很多PVC粉尘,清洁后还是一样。现在换了主控板上的四个电容后,不跳了

网友BU:
李工:你好,我单位的4台粗纱机用了12台日立SJ300的变频器,现在有4年的时间了,先后有5台出现了闸阵列故障,请问是变频器本身存在设计缺陷还是其他原因?如何修复?

网友BV:
引用 网友Y:
李工你好!台达VFD055B43B已被他人修理过,参数"00-00"为"11",怎样更改为"13"?可能他人用了VFD037B43A上的主板,如参数"00-00"不更改为"13"能正常使用 吗?(00-00参数决定变频器容量)

网友BW:
李工,你好,现有台英国CT变频器SP系列,型号是SP5402,上电显示HF30,说是电源模块DCCT断线,也就是电流检测板UT48的问题.

现在是U相和V相的电流传感器上已有15V电压,但W相上还是没有?但当我把V相上的运放和W相上的运放33078互换后,W相电流传感器有15V电压,而U相和V相没有了.

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做?现在的情况是我又将U相和V相电压修复,W相还是没有.

请问你那有此板吗?

网友BX:
引用 网友BU:
关于李工:你好,我单位的4台粗纱机用了12台日立SJ300的变频器,现在有4年的时间了,先后有5台出现了闸阵列故障,请问是变频器本身存在设计缺陷还是其他原因?如何修复?

闸阵列故障有时候很难修 有的比较简单。

网友BY(2008-07-23):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青山竹子在日本生xiao 丸子,马上回来了!!

网友BZ:
李老师你好:你那有没有松下VF—8X和施耐德ATV66的说明书?可以发给我份吗?我的邮箱是:sdqd2008xinzhao@163.com

网友CA:
李老师:一台INVTCHE100-45G/55P变频器,第一次烧整流桥后换一个还没有一个小时就炸了,第二次换了整流桥后连电源触发板也换了。这次好点,用了五个月又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老是炸整流桥。其它地方也没有坏。求李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BM:
请问:开关管K1317能用什么型号替换,台安V2,2.2KW开关电源3844第二脚电容C235是多大的?

网友CB:
通过设置什么参数,可以使电机自动停止?就是电机的运行时间可以设置吗?

网友X:
李老师,三菱F500有时上电跳E7,有时运行一会跳E7,检查不出问题,送维修公司修好后,打开看没有换任何元件(包括板子),晕晕晕晕晕晕!到底是哪里问题呀?找不到急呀!(cpu板到电源板的排线不知是否换过)请赐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CC:
李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新手,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的问题想请教你。我公司有一台专门用于测砂轮转速的设备,当我在和变频器连接的电脑上设置转速为2000 rpm 启动后,我用测速表测出的实际转速只有1000rpm,变频器显示输出频率为15HZ (变频专用电机7.5KW、2880r/m、380V、50HZ),请问是参数有问题吗?

网友CD:
引用 网友BM:

富士G7变频器跳完全放电后上电跳ERR3:没见过这样!是否是主板尘多!

是有很多PVC粉尘,清洁后还是一样。现在换了主控板上的四个电容后,不跳了

电源的控制小板不好也会造成这问题。

网友CD:
引用 网友BS:

李工你好;

我有一台55KW老富士5000G7变频器开机显示OC3,,电流互感器是好的,这种电脑板、驱动板、电源板连在一起的,线路又细,不知从何地下手,请多指点。

一般就是电流传感器不好

网友AS:
李老师:你在哪?!好想再看一看你的留言.

网友CE:
最近遇到一个怪现象:一台丹佛斯VLT5003 1.1KW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操作面板除左上角显示一个实心圆点,无其他故障代码,变频器风扇运行正常,请各位专家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CF:
希望李老师搞一篇变频器基本电路介绍。

网友CG:
李老师,我想请问松下M1X的空载运行加速过流,而带了电机之后却不会且运行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H: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址:www.dryqw.com 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网友CI:
李老师:

你好。我有块日立变频器上一只PC815烧坏。不知能否用PC817代替。

网友CJ:
李工,写得太好了。能否再具体点,谢谢。

网友CK:
李工你好

施耐德atv68 故障为AR-FAULT1 一上电就报,且不能复位,能不能告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CL:
精彩实在是精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