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奈德触摸屏与欧姆龙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05-24):
我用的是施奈德触摸屏XBT-GT2110,现在想与欧姆龙PLC的CPM2AH通讯,使用HOSTLINK协议,使用D-Sub9接头,做RS232C电缆连接,即2-3,3-2,5-5,但怎样也连接不上,不知是什么故障。恳请哪位大侠不吝赐教,让我尽快度过难关,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正确。

楼主:
检查过多次了,单独测电缆,各线均连通很好,线间绝缘也好,HMI对PLC的连接为2-3,3-2,5-5;或2-3,3-2,5-9,都不行,现在我怀疑是HMI或PLC的设置上有什么不对,但试过多次,也找不出问题所在,很困惑

网友B:
选择通讯的COM口没设置错误,屏的COM口是否被禁用

通讯协议是否设对了呢?

欢迎加我QQ与我讨论

QQ444157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