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按钮,点一下显示"关",再点一下显示"开",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2008-05-24):
我想做个按钮,点一下显示"关",再点一下显示"开",具体怎么做呢,ntouch好象没这个功能啊

网友A:
首先要建立一个标记名,内存离散型。

然后双击开关,关联到你建立的标记名,“1”时写‘开’0 后写‘关  ‘。

网友B:
我都是用两个开关,一模一样的,叠在一块,点开就把这个开的按钮隐藏了,只显示关,再点关,关的隐藏,开的显示了 ,o(∩_∩)o...

网友C:
按钮对开关量执行取反操作,标签进行开关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1-20):
做个离散按钮和值显示就好了

网友E:
在按钮的操作属性里执行按钮的操作,在按钮上加一个标签,关联开关量,开始信息写“开”关时信息写“关”

网友F:
位开关,选择交替属性

网友G:
我是在PLC程序里做好的,然后组态按钮和程序里的点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H:
我觉得6楼说的建议简单

网友I(2009-01-09):
TPC7062K与S7-200的通讯线如何制作?

网友J:
有啊,在按钮的操作属性里执行按钮的操作,在按钮上加一个标签,关联开关量,开始信息写“开”关时信息写“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