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否对光栅尺读数

楼主(2008-05-24):
一个光栅尺 一个三菱FX1N的PLC

光栅尺有9个引脚 5V 0V地 A 相 B相 Z 相 A- B- Z-  请问 各个引脚该怎么接,PLC 才能对光栅尺读数

楼主:
我上班不能上QQ啊 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声啊

真是无助啊~gli@urtech.com.cn

网友A:
要做一些电路的改变,因为PLC的输入是24V的

网友B:
光栅尺也是有24V输入的

网友C:
你那个是差动的,要弄个光藕转下

网友D:
能否请教下

A 相 B相 Z 相 ?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A,B是差动信号。就是他们的读数信号。Z应该是零位信号。

楼主:
现在清楚了一点,谁能给我个关于这个的三菱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