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与 LED????

楼主(2008-05-24):
求::::欧姆龙PLC的输出点可不可以直接接到CD4511的四个输入点,进行译码,七段LED显示??????

网友A(2008-08-15):
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08-11-11):
你只要搞清楚段控和字控的区别就好.

网友C:
                               没问题的!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去试试

网友E:
可以!只要加一点简单的接口电路

网友F:
可以用4个点来驱动,电路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