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08-05-24):
零件标识可看到:VCR 14D270K。应该是压敏电阻,但却查不到其参数。这些数字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不原意回答呢?

网友A:
刚靠几个字没事物图,怎么回答

楼主:
有图也只能看见这几个字!外观就类似于陶瓷电容!

网友B:
最好能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C:
我知道14是封装体积。270 不知道到是不是270v的

网友D:
氧化锌压敏电阻,vcr:公司品牌,14:直径14,D:圆形,270:压敏电压27v,K: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氧化锌压敏电阻,vcr:公司品牌,14:直径14,D:圆形,270:压敏电压27v,K:10%

是27v还是270v呢, 我本来想用在使用220v电源的地方作保护呢。

楼主:
查到了,但不明白其参数的意义。第一栏是其可以工作(起保护)的电压吗?

网友E:
第一栏是用在交流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