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警历史记录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05-24):
今天车间突然间所有电机都停了,我去看时什么都是正常的,所以我怀疑是电压突然间降低所致,去查三菱的FR-A540变频器的时候,找不到故障报警的历史记录在哪个参数,是不是三菱的这一款没有报警历史记录呢?

网友A:
假如是变频器是好的话是一定有故障参数显示的,看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B:
故障记录不在参数里面。就直接可以看到。我记得好象是按SET然后按上下键就可以看到。你试试,我有好几个月没修三菱的了,

网友C:
变频器断电后所有报警都被复位,要查看报警记录才知道是什么报警.

网友D(2009-05-06):
怎么查询历史记录? 谢谢!